请教大家一个C语言里“三字母词(trigrph)”的问题?

楼主(2010-03-05):
现在想重新学习一下C语言,选择的是“C和指针”这本书,书里写的不错,但是在第二章里关于“三字母词(trigrph)”的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在Turbo C2.0里怎么没有复制出这种现象呀?是不是“三字母词(trigrph)”会因为编译器不同而不同呀?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对付键盘不够多的机器平台的?

楼主:
是呀,我是知道为这个考虑才设计这个的,但是我要问的是我在“Turbo C2.0里怎么没有复制出这种现象呀?”是不是和编译器有关,请问哪种编译器能复制到这种现象???
谢谢……

楼主:
高手在哪里??????????????????????
求助!!!!!!!!!!!!!!!!!!!!!!!

网友:
早期的C/C++编译器不支持(TC/BC31),用VC6试了,可以用。
参见 三字母词 - My Labs! C++ - C++博客

网友:
咦,贴子怎么不能编辑了(4楼少打了一个单引号)。请版本删除4楼,以下为重新输入。

--------------------------

早期的C/C++编译器不支持(TC/BC31),用VC6试了,可以用。
参见 三字母词 - My Labs! C++ - C++博客

网友:
tc2.0不清楚,gcc的话编译的时候要加参数-trigraphs

楼主:
謝謝回复【5楼】shark
咦,贴子怎么不能编辑了(4楼少打了一个单引号)。请版本删除4楼,以下为重新输入。
--------------------------
早期的C/C++编译器不支持(TC/BC31),用VC6试了,可以用。
参见

謝謝您,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