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收到了魏坤的散件,SHOW一下

楼主(2010-03-05):
用手机拍的。

开箱 (原文件名:kaixiang.JPG)

所有元件 (原文件名:list.JPG)

电路板 (原文件名:pcb.JPG)

楼主:
给魏同学发邮件即可。价格我就不透露了,魏同学会告诉你的。

楼主:
说一下,套件还是缺少一部分的元器件。比如15P和330P的电容。芯片类倒是全的。最大的问题是原先下的原理图的标号大部分都和板子对不上号,焊接过程那是相当痛苦,基本靠自己摸。希望魏坤能给出一个匹配的原理图。最好提供元器件清单,包括标号,封装,型号。

整体效果 (原文件名:zhengti.JPG)

没液晶 (原文件名:jianpan.JPG)

键盘背面 (原文件名:jianpanbeimian.JPG)

最复杂的主板 (原文件名:zhuban.JPG)

主板背面 (原文件名:zhubanbeimian.JPG)

网友:
给个建议,我自己玩的时候,一般IC,尤其是电阻电容什么的,只要空间够,画板的话都不隐藏型号的,比如104,105的电容什么的,就直接标在封装旁边,这样的话焊接的时候就不需要什么原理图了。
既然这个是开源的,建议考虑一下这种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画的两个电容不接。15p和330p的电容确实忘装进去了,真是抱歉。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中的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5859&bbs_page_no=1&bbs_id=3051

网友:
俺的散件也收到了,今晚把不需要BOM就能焊接的东西焊接上去了,回头在准备照魏坤那个焊接指南的图纸焊接其他的东西。

楼主:
终于全部焊接完成,到调试才发现手头没有8V的电源,拿了个12V的顶上去用了,蛮危险的,7660最高扛10V,还好没坏。

网友:
俺也想买散件,不知道怎么联系。。。。。。。。。

楼主:
魏坤,你有没有使用过最新版9.1 的NIOS软件,无法导入工程文件。

导入 (原文件名:nois9.1a.JPG)

提示缺少MAKEFILE文件 (原文件名:nois9.1b.JPG)

楼主:
犯了低级错误,源程序太老了,更新后导入还是有问题。

导入 (原文件名:nois9.1c.JPG)

有一个警告 (原文件名:nois9.1e.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一直用的是8.0版本的,我没有9.1版本的

网友:
请问魏学长该如何联系呢,能否把邮箱告我下~我今年刚刚上大学,学的电子信息。从小就对电着迷,去年在无线电上看到你制作觉得很有意思,可是苦于不知道该如何去学,自己根据你的资料也是没什么进展~想向你订一套散件,顺便请教请教学习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底下的哪行就有我的邮件,呵呵~

楼主:
今天抽空把atMega16的程序下了进去,现在按POWER键可以看到LCD背光亮起来,但FPGA部分的程序始终没能运行起来。第一次接触FPGA,只在项目里用到CPLD,fpga本人还是菜鸟一个,找了网上的资料,SOF文件一般作调试用,断电后会消失。POF文件下载到配置芯片中,断电重启后就可以运行了。我的下载器是USB-BLASTER,在Q II Progromer 里使用as模式,通过AS接插件口将POF文件下载进去。上电后液晶没有任何显示,所以实在搞不明白该怎么弄,请魏同学支招。FLASH PROGRAMER 的选项较多,最好给个截屏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是将硬件配置下载进了EPCS,但没有将NISO的程序下进EPCS,现在需要在NIOS环境下用flash progromer将程序下载进EPCS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两天陆陆续续研究了一下,看了网上的一些教程,同样的设置教程中很顺利下载进去了,我的板子却不行。先看看我的FLASH PROGRAMER的设置。
设置 (原文件名:flash pro.JPG)
下面是nios的提示: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HANDHELD_DSO_PROJECT_V2.0/software/new_handheld_
dso/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HAN
DHELD_DSO_PROJECT_V2.0/OLD1.sof" --output="OLD1.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OLD1.
opt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HANDHELD_DSO_PROJECT_V2.0/OLD1.sof OLD1.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Wed Mar 17 19:22:35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OLD1.pof OLD1.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5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Wed Mar 17 19:22:37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U
SB-Blaster [USB-0]' --device=1  "OLD1.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EPCS signature read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OLD1.flash" --input="new_handhel
d_dso.elf" --output="epcs_controller.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U
SB-Blaster [USB-0]' --device=1  "epcs_controller.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EPCS signature read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楼主:
刚才用Q II programer 把EPCS的内容檫了,再用上面的步骤下载,N II 提示: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HANDHELD_DSO_PROJECT_V2.0/software/new_handheld_
dso/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HAN
DHELD_DSO_PROJECT_V2.0/OLD1.sof" --output="OLD1.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OLD1.
opt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HANDHELD_DSO_PROJECT_V2.0/OLD1.sof OLD1.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Wed Mar 17 20:36:36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1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OLD1.pof OLD1.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5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Wed Mar 17 20:36:38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1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U
SB-Blaster [USB-0]' --device=1  "OLD1.flash"
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OLD1.flash" --input="new_handhel
d_dso.elf" --output="epcs_controller.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U
SB-Blaster [USB-0]' --device=1  "epcs_controller.flash"
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好像是提示我没有配置好。

楼主:
终于下进去了,奇怪的是在公司的电脑就可以,家里就不行。
另外,4个可调电容该怎么调试,请魏坤讲讲。

网友(2010-08-10):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咋解决的啊?呵呵!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