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Appcat求助:怎样把语音芯片输出DAC信号通过音频变压器耦合 华为EM310的MIC端

楼主(2010-03-05):
现在要把语音芯片aP89042输出DAC信号 通过音频变压器耦合到 华为EM310的MIC端,
不用户打进电话时播放一段话或音乐,

请问:音频变压器怎样选择,有什么参数啊,谢谢了!

网友:
没有仔细作过MIC电路,你可以试验一下,1:1的音频变压器应该比较好找,EM310还会给MIC提供偏压,以确定MIC里边的场效应管的工作点。在具体使用时,可以用第二路MIC,它是单端输入,偏压单独有个管脚提供,在使用音频变压器时就不要这个偏压了。MIC产生的电压在几十mV,手册上没有提到输入参数,所以一切就按照驻极体话筒的参数来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法如下:
  1、要是你能找到老式收音机的话,那就知道音频变压器的比例大概是大小了,其铜丝特别的细。
  2、不行的话你把家里的电话机给拆了,里面就有一个,你拆出来自己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3、你到淘宝网上去打上“音频变压器”找到相关的厂家,跟他们咨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