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请进!!!

楼主(2010-03-05):
请问带I2C模块的PIC单片机(如PIC16F72)可以把SDA SCL 设为普通I/O口然后用别的I/O端口模拟i2c吗?       我用的是PIC16F72现在按照C51那样模拟I2C一直都不能正确读写,时序应该没有问题呀          假设要直接使用PIC16F72 的I2C模块怎么写呀?主要16F72没有控制寄存器SSPCON2呀(即没有PEN,SEN等  不支持主动模式) 只能用它的从动方式了但不知道启动 停止怎么处理呀一直没能解决        请大侠们指点下,感激不尽
那位朋友用过PIC16F72的I2C模块请一定要指点下呀? 哪位用过I2C 从动方式成功读写了呀?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72的I2C只能用硬件从模式,主模式,IO设置成输入。靠设置成输出,送0来送0,设置成输入来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