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RT-Thread和LWIP,如果用CHARGEN例程,创建TCP服务器,同时接受64个客户端的连接,

楼主(2010-03-05):
chargen.c中定义

#define MAX_SERV                          64

rtconfig.h文件中
修改
#define RT_LWIP_TCP_PCB_NUN               64

现在测试的情况是超过9个连接,则第10个,与服务器不能连接成功了。

请问还要修改其它的宏定义,或添加其它的宏定义吗?lwipopts.h 中的相关宏还要修改吗?谢谢各位!

网友:
你这个是TCP连接呢,10连接后,是否还有内存?你本身的内存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身的内存是64K!,不小了,32个连接可以运行吧!

网友:
运行到9连接的时候,list_mem()看看可用内存吧

TCP连接我印象中没其他地方有限制,不过这个得晚上回去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