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用铝材时间久了会不会影响使用寿命和精度?

楼主(2010-03-05):
本人机械方面入行浅,提这个小问题。看到雕刻机用铝材,有点不放心,因为以前见到的机床等都是用钢的,感觉比较牢靠。

个人感觉铝合金的材质过了3,4年强度就会下降,局部会产生细小裂缝,或者变形后不会恢复。

雕刻机,诸如铝合金台面,经过了几年运行后,会不会发生变形?从而影响到精度?一些受力的螺丝孔周围可能出现裂纹吗?

网友:
我想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机械方面入行浅,提这个小问题。看到雕刻机用铝材,有点不放心,因为以前见到的机床等都是用钢的,感觉比较牢靠。
个人感觉铝合金的材质过了3,4年强度就会下降,局部会产生细小裂缝,或者变形后不会恢复。
雕刻机,诸如铝合金台面,经过了几年运行后,会不会发生变形?从而影响到精度?一些受力的螺丝孔周围可能出现裂纹吗?

过3-4年材质会下降??说法不对吧?

有些铝材到我们手上都不止3-4年了。。。。如果说3-4年平台会变形那倒是可能。。。

网友:
这个只有等三四年才知道的

网友:
以前实习的时候接触过铝合金阳极氧化工艺~~

一种很不错的金属表面处理,没处理过的铝是软的,用尖锐物体就能划痕,但经过处理后,尖刀在上面都划不出痕,而且坚硬无比,防氧化性强。

铝合金阳极氧化:其实有是通过处理,把表面一层的铝氧化,让它变的坚硬无比!

阿莫有机会的话了解下看看,说不定以后的铝机器上会用到哦,不过成本上去了!

对于像阿莫这样追求品质的人应该了解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你是从火星上来的?
查一下我们论坛吧。我们一年半前的第一台参考日本的机型,就已经使用了氧化了。

我是地球人!!!

一年半前,我还没来ourdev论坛呢,呵呵

现在知道了!

网友:
哈哈...楼上的好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