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了一圈又回来了

楼主(2010-03-05):
打算在RT-Thread上写个工具

实现Host和Target的自由数据交互,当然最好的情况是,Target完全不需要参与数据的发送

然后就看到了Keil的RTOS-Viewer Plugin,数据直接是仿真器去抓,

把Keil MDK的RTOS-Viewer Plugin例子编译通过了,并和RTX一起运行,果真能够抓到数据,而且是自动匹配符号到地址数据(块)!

只是,如果把Keil菜单中的Periodic Window Update去掉,傻眼了,数据上不来。即使假定一直让Keil保留这个Periodic Window Update,那么多长时间会去读一次数据?假设100ms读一次,如果要实现1MB/s的带宽,需要一个2 * 100K的数据缓冲区(双缓冲)。内存要求太大了。看Keil的帮助,其中指明了,这个是由仿真器自己送上来的,不送的话也是不行的(有些板子自带的小link还真不送。。。)。

另一种方法,直接用类似Jlink这样的仿真器读数据,可惜SDK没有,即使有也是非法的。

转了一圈又会到起点了:

网友:
是ULINK自己上送的吧!?
jlink可以上送吗?200k的内存对windows还好吧?

楼主:
jlink可以上送,ulink不知道,一些板子上自带的xxlink不一定会上送。200k内存是板子上需要的,如果是PC windows上就没什么问题了,直接开个20M^-^

建立在不可知的仿真器上,还是不太适合,所以还是自力更生比较好。

网友:
恩。我以前曾经想过,是否可以采用串口或者以太网上送,我看好像ucos的ucView好像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