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8962中GPIO寄存器的斜率控制寄存器(GPIOSLR)和数字输入使能寄存器(GPIODEN)

楼主(2010-03-05):
请问LM3S8962中GPIO寄存器的斜率控制寄存器(GPIOSLR)和数字输入使能寄存器(GPIODEN)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GPIODEN寄存器是数字使能寄存器。默认情况下,除了用作JTAG/SWD功能的的GPIO信号外,所有其它的GPIO信号都被配置为非驱动(三态)。它们的数字功能被禁能;它们不驱动管脚上的逻辑值且它们不允许管脚电压进入GPIO接收器。为了使用管脚的数字功能(GPIO或可选功能),相应的GPIODEN位必须置位。
    关于转换速率(Slew Rate)。对输出信号采取适当舒缓的转换速率控制对抑制信号在传输线上的反射和电磁干扰非常有效。按照Stellaris系列ARM数据手册里给出的数据:在2mA驱动下GPIO输出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为17ns(典型值,下同);而在8mA驱动下加快到6ns,电磁干扰现象可能比较突出;但在使能8mA转换速率控制以后上升和下降时间分别为10ns和11ns,有了明显的延缓。8mA驱动在使能其转换速率控制后,并不影响其直流驱动能力,仍然是8mA。斜率控制寄存器(GPIOSLR)中设置使能或者禁止斜率控制功能。

楼主:
谢谢热心的cplmaomao,小弟有个疑问:
比如要将PA0设置为输出驱动一个LED,除了设置PA_Dir.0 = 1,是不是还要设置PA_SLR.1 = 1来使能数字功能?
当PA2要设置为读取按键的管脚时,除了设置PA_Dir.1 = 0, PA_SLR.1的值是0或1应该不影响我们读取按键值吧?是不是还要设置其它寄存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的cplmaomao,小弟有个疑问:
比如要将PA0设置为输出驱动一个LED,除了设置PA_Dir.0 = 1,是不是还要设置PA_SLR.1 = 1来使能数字功能?
当PA2要设置为读取按键的管脚时,除了设置PA_Dir.1 = 0, PA_SLR.1的值是0或1应该不影响我们读取按键值吧?是不是还要设置其它寄存器呢?

当PA2要设置为读取按键的管脚时,除了设置PA_Dir.1 = 0, PA_SLR.1的值应该也置1来使能数字功能,这样应该才能读取按键值高低。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