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这屏用那一种CPLD或FPGA芯片可以驱动,非常感谢

楼主(2010-03-05):
各位大侠,我手上有一款VFD屏,型号是MN28016,在此想请教高手们,那一款便宜点的芯片能驱动这片屏,本人不懂CPLD,想请教各位高手告诉型号,可以有针对性的学习,非常感谢各位,屏的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36682.pdf(文件大小:128K) (原文件名:MN28016A-01[1].pdf)

网友:
CPLD不能驱动VFD的,毕竟VFD要一个20--30V的高压,芯片自己评估一下PT6311 PT6312是不是合适

网友:
单片机可以解决的问题,SPI接口加锁存等控制,要CPLD做什么?

回复 网友A:
CPLD不能驱动VFD的,毕竟VFD要一个20--30V的高压,芯片自己评估一下PT6311 PT6312是不是合适

你到底想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单片机速度不够,应为还要涉及到点阵数据的变换,我的想法是用CPLD通过并转串送数据,并口的数据是通过单片机转换得到,不知道这想法行不行,我试过AVR的,只能显示3个汉字,超过3个汉字显示的话,字就开始闪了,我大致算了一下,如果单片机的的,机器指令周期要到10NS的估计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意思是不考虑电源部分,光从时序上用什么能满足这屏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我估计这屏里已经含PT6311类似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