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红外发射功率问题

楼主(2010-03-06):
如上图,发射的脉冲我都是用555搭的电路,38KHz(占空比1:5),用833.3Hz(T=1200us,占空比1:2)调制
问题:
1、上图中即使我调节让940nm的红外发射管瞬间脉冲电流达到200mA,其反射距离也不理想,差不多只在20cm左右(这边不是用对射,而是用于反射,接收管为HS0038b)。
2、为了提高发射功率,我将发射管的限流电阻改小至20欧,但这时HS0038b接收管却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持续接收几秒的脉冲后HS0038b管会停留于接收状态,即类似于死机,而无法在去掉遮挡物后恢复原状;但将发射管的限流电阻改大到一定程度时,此现象就消失了,所以很不解;

以上问题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解答,谢谢

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帖^_^

楼主:
怎么都没回复的呢?/
别沉呐!

网友:
很多红外线接收管有一些防止干扰的措施,周期重复的信号认为是干扰,抑制了.
而且不同接收管的措施不同,而且差别很大,需要看datasheet,并实际测试.
用单片机产生载波和调制信号更灵活,能够根据接收管的特点用程序调整发射信号.

网友:
调制信号占空<=1:2试一下,很多接收管有这个限制.

网友:
匹配合适的凸透镜,室内距离可达到100米的.
散射,也能达到10-20米.

网友:
接收管饱和,连续发送100MS后需要停止50MS不发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制信号占空<=1:2试一下,很多接收管有这个限制.

下面是Datasheet

只是看了很多帖子都说38KHz最好的状态(发射功率)占空比为1: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管饱和,连续发送100MS后需要停止50MS不发射

目前想实现的状态是,正常下都在发送脉冲,只要范围内有障碍物挡住就能接收到红外发射管发出的光线(类似于报警器)。
出去成本考虑,不打算用单片机,而只用555实现等器件实现,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管饱和,连续发送100MS后需要停止50MS不发射

难道是将调制波的频率改用“连续发送100MS后需要停止50MS不发射”???

网友:
一般的遥控编码都是这样子的,我以前用单片机写的遥控器,包括NEC和菲利普的,都会是连续发送几十毫秒后要停一点时间。至于连续发多长时间可以实测,停止至少要20多毫秒。
我觉得不是发射功率的问题,有可能是发射功率太强了,导致没有反射时接收管也能接收到信号,然后导致接收管饱和。
我做此产品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产品要求低功耗,并且不需要很快就感应到。我每隔0.5S才发送一次经外线,发射电流大概是50MA,38K,占空比1:2(即9US高17US低). 在发送时才打开接收管,并且解码时丢弃第一个码,只判断后面的码与发射的码是否相同。调整角度和遮接物,一般50MS是没有问题。我是用单片机做的, 台湾芯片,8脚封装,使用内部RC振荡和内部复位,价格大概在5毛左右吧,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调制信号占空<=1:2试一下,很多接收管有这个限制.

下面是Datasheet
只是看了很多帖子都说38KHz最好的状态(发射功率)占空比为1:10

我说的是调制信号,不是载波信号,1:10指的是载波的占空比.
比如你发射1ms,至少要休息2ms.

网友(2010-05-25):
学习。是不是占空比50%可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