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钱找人做板

楼主(2010-03-06):
取用两个atmega128
由下面几个模块组成:
Lcd显示器
板上按键数个
MUC电源
步进电机、继电器的电源
两个MUC互通,主从结构,主(显示器,按键,自带的ADC),从(步进电机脉冲信号,继电器,调节大电源各组电流或电压)
MUC的下载电路
引出两个MUC未使用的端口
将几大模块分开到不同的PCB板里面.如电源板,信号放大电路板,步进电机控制板等
外扩RAM
大体用法是:用可调的电流来控制不同功率的步进电机,经按键+Lcd显示器进行简单人机控制,除步进电机外,还要对一些继电器,电磁阀,电磁铁进不同电流的控制。另外,还因步进电机的电压与继电器等设备不一样,所以要用到不同的电流和电压,电流要是可调的!
从机主要是专门用来控制大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还有就是步进电机,从机接受主机的步进电机控制信号和对电流的调节(在开机或修改设置后)

网友:
介绍的太模糊了,几个继电器?几个电机?几个步进?这样的电流调节?有没有反馈传感器?.....

网友:
其实,你要直接说你要干什么,而不是怎么干!

网友:
说了是什么东西,就怕人家开大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