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STM32开发板

楼主(2010-03-06):
前段时间在搞STM32。手头上也有比较多的其他模块,于是寒假时将模块组合起来做了一块开发板,接着又花了两个星期去写开发板上的驱动。下面贴上源码方便大家学习。
     有意想学ARM的朋友,STM32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对比许多的微控制器,STM32有很多优势,比如说三个多通道1M/12位AD,2个12位的DA,18M的SPI,64K RAM,72M主频等等。
     另外说明一下,附件中开发板的程序大多为写寄存器方式(我玩单片机多了,习惯了^_^)。但是,STM32提供了整套非常完善的函数库,而且有配套的中文说明文档,这样子一来,你根本就不用去掌握寄存器底层就可以很方便去开发STM32了,也就是说,尽管你没单片机和ARM的底层基础,你也会跟一个有丰富单片机经验的高手站在同一起跑线。用库函数确实可以大大缩短学习时间的。这也是选择STM32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只是个人意见,自己喜欢。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开发板板载功能:
1、五个LED
2、四个独立按键
3、LCD12864接口1个
4、LCD13164接口1个
5、TFT接口1个
6、MMA7260加速度传感器1个
7、红外接收1个
8、DS18B20温度传感器1个
9、CAN总线芯片一个
10、DDS_AD9851模块接口1个
11、max232通用串口1个
12、USB转串口1个
13、触摸屏ADS7843 1个
14、USB总线接口1个
15、PS2键盘/鼠标接口1个
16、收音机芯片1个(未焊接)
17、EEPROM 24C16  1个
18、CH375 U盘读取模块接口 1个
19、SD/MMC卡接口 1个(TFT转接板附带物)
20、24L01无线通信模块接口一个
21、VS1003 MP3模块接口1个
22、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各1个(可做频谱分析用)
23、TPA152耳放芯片1个(可外接扬声器)
24、实时时钟/备分电池 1个
25、另外,STM32内部本身含有很多的资源,像AD/DA,PWM,USB总线,SPI,DMA,等等,只要有想法,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出来的。

144脚的STM32F103ZET6芯片IO口特多,上面的资源还未用完它的IO,所以我把剩下的IO都引出来了,复用的IO也引了一部分,方便控制其他外围设备。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我没去做,那就是FSMC,STM32的系统总线,我暂时也没时间去搞了。

下面贴上开板板的图片和一些代码。

show3 (原文件名:show3.jpg)

STM32学习笔记(转)ourdev_536768.rar(文件大小:89K) (原文件名:STM32学习笔记(转).rar)

网友:
mark,也开始学习STM32了。

网友:
楼主,你好。本人现想学习学习STM32,是从零开始,你看能否推荐一些学习STM32的书籍、资料以及编辑STM32程序的软件,非常感谢。

网友:
华理牛人多 啊  下载下来程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附件中也有STM32的开发文档,是从英文文档翻译过来的,大多数初学者都是对着这些文档去学,有了这些文档基本足够了,学习STM32并不需要专门去买其他的书。而且,不同于51,AVR和ARM7系列,现在市面上为STM32写的书比较难找,反正我是没看过。
我用的编译器是MDK 3.5版本,现在有更新的了,在迅雷也可以下载。
下载软件我用的是eisp,超级简单的。见附件。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下载。当然更可以用ST-link了,但这个对于无产阶级学生来说不太划算,太贵了,而串行下载却是免费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STM32的下载,非常方便,串口下载同时可作为USART通信。

网友:
MARK,华理牛人多,另外能否共享下SCH图和PCB图,合适的话我也自己去弄一块

网友:
校友哦,顶一下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楼主及各位热情的仁兄。

网友:
LZ是07信工的吗,我物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块板的原理图可能对你不太合适,因为上面的一些部分是我的一些模块的接口,如果你没这些模块就不太合适了。要是真的想做板,我建议先做块核芯板来玩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7127&bbs_id=9999
这个链接里有我的核芯板和下载器电路图,你可以看看。而开板板就可以在扩展板的基础础上加一些外围就可以了,应该不难的。

网友:
顶一下帖子。正学习中

网友:
又是华工的啊。。刚刚入手了一个华工刘军那个diy的,还在玩呢:)
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核心板在哪买的?

楼主:
那个是144脚的核心板。无意中申请到的,在全国赛之前有得申请,现在没了。
不过现在就不会去花钱买了,懂焊贴片的话自己做比较划算。

网友:
才高三就这么牛~~~

网友:
自己做板我怕没那个水平!现在很想搞STM32,网上也没这种核心板卖!外围自己慢慢搞还不要紧。

网友:
好玩,STM32103ZE 华工自已学生做和板子,中国的学生越来越有前途了

网友:
很有刘军兄的板影子

楼主:
刘军是我前辈了。他比我强好多。在此也很感谢他以前的帮助

网友:
楼主很强悍,赞一个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那个板是自己腐蚀的还是,雕刻机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腐蚀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一下我啊,QQ:342731296。我华工机汽的,想过跟你学习点啊。

网友:
华工信工初来报到,顺便顶一个。O(∩_∩)O~

网友(2010-04-13):
请问楼主

PS2键盘哪个怎么搞的

网友(2010-05-20):
功能相当强大!!

网友(2010-06-26):
mark,也开始学习STM32了

网友:
楼主如何联系,有些问题请教。我的QQ172845175 暗号:OUTAVR。

网友:
哈哈,这个3.2寸液晶我认识,淘宝上88块那个吧?

网友(2010-07-29):
华南理工牛人多!

网友:
华工的哦,顶起!

网友:
很好的
顶一下

网友:
不顶真不行啊,太N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觉的很强大!

网友:
还是学生就这么强,毕业了将不得了哦

网友:
后生可畏啊

网友:
看过楼主的 STM32 PDA项目,觉得很牛,
很想知道里面的字库文件是如何得来的,后缀是font的文件,还有就是楼主提供的FATFS能否提供一个建立文件写文件的函数呢,谢谢

网友(2010-09-01):
我也是学这个,我是隔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文件应该要写FAT表的,我还没写过FAT表,
我只在SD卡上写过文件,但我是在一个特定的空地址来写的,不推荐使用,因为这样不太安全

网友:
回复 楼主:

STM32 怎么样创建个工程文件啊 KEIL的

网友:
楼主画PCB板布线能力很强,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E:

Keil建工程是比较容易的,和51单片机建工程差不多。你如果用过51就应该可以自己试试。你也可以在网上找一些教程,应该有比较多的。我这里贴上一个USART1的工程,可以参考一下。

USART1工程ourdev_580902CI9S46.rar(文件大小:533K) (原文件名:USART1完整工程(使用库函数).rar)

网友:
mark,手头项目做完了一定认真学STM32

网友:
好学校有个好环境,不然那弄贴片电容去啊

网友:
学习了,向楼主看齐!我刚开始学stm32!

网友(2010-11-04):
我也想自己做一块板来玩玩,楼主可以发原理图和PCB发给我吗?我邮箱是823889321@qq.com,谢谢

网友:
楼主的核心板在那买的,给个链接好吗?多谢

网友:
STM32的确不错啊,小巧但是功能强大!偶也正在学习,楼主那个3.2寸的TFT我也有一块,嘿嘿,好玩!
让我佩服的是你开发板的背面,铜板腐蚀的,强大!

网友:
传说中的ARM当单片机使是什么意思? 这么久了,真的还没有懂ARM是什么意思,听说搅ARM要学os?

网友:
楼主在周围人中应该挺强,交流下学习方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学这些东西,永远都不要觉得太晚。
沉得下心,进步就快。

网友(2010-12-07):
记号 DDS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一个字,牛!两个字牛B!三个字真牛B!真的很希望lz能给发一份原理图和PCB,我正在学这个可苦于没有东西。我的邮箱是zhangchaofan118@163.com  QQ:276794247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b不错

网友:
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顶

网友(2011-01-26):
板子腐蚀的不错很精致。

网友: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用eisp下载老是连不上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用eisp的,不会连不上啊。
你检查一下你们复位电路和BOOT电路有没问题。
连接时BOOT1要通过下拉电阻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usb转串口的问题,在另外一台电脑就没问题

网友(2011-03-04):
华工牛人多啊!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学习了!!!也准备学STM32了

网友:
我也要学习STM32  以楼主为榜样

网友:
正在画板子中,学习了

网友:
我无法可说 模块划的方向 函数库

网友:
zuohaojihao标记一下!!!

网友:
mark,东西很不错,模块化设计。

网友(2011-08-30):
回复 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悍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啊

网友:
求楼主联系方式

网友:
受不了了  ,  太厉害了  ,看来还是得好好学呀!!!!

网友:
我手头上的最小系统板跟楼主的一样呀!!哈哈

网友:
楼主,上个原理图呗!!我想参考下。我手头上的核心板没有做转接,有些模块,自己设计,感觉不成熟!!

网友:
楼主怎么做的板?

网友(2011-11-16):
楼主很强大,下一个其中的文件看看。

网友:
这个略显犀利了。

网友:
这个真不错,好好看下,谢谢

网友(2012-02-04):
不知道楼主的底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很厉害额···刚老板给我一块stm32的开发板,然后给的资料有点儿小乱,怎么弄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悲剧!!!

网友(2012-03-27):
你好,我使用了你的LCD12864显示程序,
我用LCD显示从STM32的串口2接收到的数据(一串数字),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dat;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
  {
    da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Uart2_PutChar(dat);

        PutNum(1,1,dat);
  }
}
但是显示的不对,
请您只带你我一下

网友:
da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是串口2通过终端接收来的数据,

网友:
int main(void)
{
  LcmInit();
  LcmClearTXT();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2_Configuration();

  PutStr(0,2,"接收显示");
  while(1);
}
主程序里对液晶屏进行了初始化,清屏
PutStr(0,2,"接收显示");   这个显示正常

网友:
确实做的很好,最下面的那个开发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书的话有一本《基于MDK的STM32处理器开发应用》,内容与STM32 USER Mannul 类似...

网友:
这个不错,好好学下.

网友:
你好,我使用了你的LCD12864显示程序,
我用LCD显示从STM32的串口2接收到的数据(一串数字),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dat;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
  {
    da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Uart2_PutChar(dat);

        PutNum(1,1,dat);
  }
}
但是显示的不对,
请您指点我一下

void PutNum(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num)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AC_TABLE[8*row+col]);
        WriteData(num/10+0x30);
        WriteData(num%10+0x30);

int main(void)
{
  LcmInit();
  LcmClearTXT();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2_Configuration();

  PutStr(0,1,"数据显示");
  PutStr(1,1,"012345456789");
  while(1);
}

"数据显示"和"012345456789"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