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些我有的AA充电器照片,提供参考

楼主(2010-03-06):
飞利浦的,和GP超霸一样的设计:

南孚充电王,使用义隆的单片机,还可以,成本好像很低啊

taobao上找的著名的MR57s的图片,有水印,不是广告,我买的不是这家的,哈哈。使用M8,这个充电器我有两个,非常好,可以单节充电

还有一只品胜的,号称智能充电,斜率检测什么的,拆开一看还是324

网友:
那个著名的MR57s的看起来很不错,多少米?

网友:
我刚买的一台霸伏的智能充电器,感觉还不错.价格23.5,顺带买了几条enelog电池,7/节,2100mah,电池很一般.放电电流不大.

网友:
三洋的充电器很不错 呵呵
MR57的板子上没看到飞鸿的字样
难道不是飞鸿代工了 ?  呵呵·····

网友:
看看我的怎么样

网友:
MR57s用的居然是TOP267.

网友: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贴子 ^_^ !  好漂亮的图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MR57s用的居然是TOP267.

好像是HIP267.

网友:
为什么楼主有那么多?
我就一个 叫 劲牛 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MR57S我买的价格是120,带放电,可单冲,其它三洋的就有便宜的了

楼主:
劲牛没法评价,不入流啊,只能当DIY用廉价的外壳还行,比如10元那种可以充六节的,外壳能用

楼主:
霸伏的智能充电器曾经考虑过,确实很具有性价比,但很多淘宝介绍说弹片经过改进,比原来弹性好些了,不疲软等等,总是感觉很山寨,最后还是选了三洋,还有三洋这个MR57S使用的是M8,让人很感兴趣。第一次见到使用M8的,不是EM等OTP的东东

网友:
霸伏做工还过得去,但是严重怀疑程序有问题,第二通道还是第三通道经常莫名其妙地报错。
有钱的还是玩三洋的M57吧,想折腾电池或者想被电池折腾就玩玩Y5+(618+),不过停产很久了,作者准备设计新的充电器,也是ourdev上注册的人。
品胜、劲牛这样的垃圾是为那些把电池容量读成“毫安”的人准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霸伏做工还过得去,但是严重怀疑程序有问题,第二通道还是第三通道经常莫名其妙地报错。
有钱的还是玩三洋的M57吧,想折腾电池或者想被电池折腾就玩玩Y5+(618+),不过停产很久了,作者准备设计新的充电器,也是ourdev上注册的人。
品胜、劲牛这样的垃圾是为那些把电池容量读成“毫安”的人准备的。

我也发现第三通道有时拒充,然后我换到二通道,可以充(其实电池是满电,不到1分钟就报充满).
如果有兴趣DIY,其实可以什么都不动,就换它一个单片机(好象记得STC的单片机可直接替换的),其他全部用以前的,只改程序.
昨天单独充一只充满电的电池,结果充满后测量电压高达1.48-1.49V(其他电池1.42),放了一晚上再测量还有1.44-1.45,不知道是电池(顺带买的enelog)不怎么的,还是充电器有过充的嫌疑.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镍氢充电电池充到4V多?你打错了吧?

网友:
我用的是富士的nh2,sanyo的m55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镍氢充电电池充到4V多?你打错了吧?

是打错了.镍镉充到1.38V左右,镍氢3节在1.41-1.42之间,有一节我去做实验,结果充到1.48-1.49V.电池是顺带买的enelog电池.

网友:
淘宝上有一款SONY的充电器 五号七号都可以充 也可以充单节 好像是13快多 表面有刮花的 但用起来没问题  去淘宝搜下就知道了 确实是SONY的做工 我拆开看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镍氢充电电池充到4V多?你打错了吧?
没错.但不知道是不是表有问题,镍镉充到3.8V左右,镍氢3节在4.1-4.2之间,有一节我去做实验,结果充到4.8-4.9V.电池是顺带买的enelog电池.
兄弟,换一块表吧,你的表让人瀑布汗啊。 电池如果真是充到4V就非爆不可。
一般充满电是1.45~1.50V ,如果是充满电超过1.7V基本电池基本就是废电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镍氢充电电池充到4V多?你打错了吧?
没错.但不知道是不是表有问题,镍镉充到3.8V左右,镍氢3节在4.1-4.2之间,有一节我去做实验,结果充到4.8-4.9V.电池是顺带买的enelog电池.
兄弟,换一块表吧,你的表让人瀑布汗啊。 电池如果真是充到4V就非爆不......

很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38,1.41,1.42,1.48-1.49,全部少了一个1.

网友:
回复 网友E:

SONY CS2A?
当初全新无划痕带短8字线有小盒包装才15一个,在手电论坛讨论的多了就涨价了,现在不破相的很少而且要20多。这款的充电电流对于现在容量普遍上了2000mAh的电池来说偏小了点,AAA电流更是可怜的100多mA,我买来就把AAA的改成AA一样的电流。这款没有温度保护。
SONY的智能充电器对电池质量一贯要求苛刻,内阻稍微大点就拒充。
三洋的智能充电器貌似都是用AVR的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后期的M56、M57、M58在充电上和M55没什么区别,就是改成了独立指示、能放电、简单指示电池剩余电量。

网友:
SONY CS2我买了两个松下BQ830两个。还是不错的。从对讲机里拆的SAYO 电池一拒充两种充电器都会拒充。

网友:
准备换个新的

楼主:
顶一顶,接着讨论

网友(2011-03-15):
我才买了个慧眼的~~

网友:
我也用CS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