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应用怪异之处,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0-03-06):
为什么要在TL431 阳极接470 ohm的电阻,他将导致TL431 的REF脚 对地不再是2.50vV, 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请前辈指教。

网友:
关注中。帮你顶一下。

网友:
>>  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解答这个电阻作用

网友:
看3楼啊

网友:
一般放大电路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分开的,TL431的2脚是模拟地,一般比0V略高一点

网友:
这个电阻是正反馈用的,用来使电路发生震荡,这是早期DC-DC降压开关电源常用的方式,只要加几个简单的原件就可以把线性降压电路改造成开关降压电路,提高效率。楼主这个电路如果是正确的话,R7和场效应管之间缺了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场效应管是耗尽型的,你的是增强型的,换个再模拟吧

网友:
换成耗尽型的,该成负反馈了吧,线性稳压?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这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也称LDO(low drop output),电路没有错误,输出5V左右,但就不知道TL431阳极的0.47K电阻的作用,还希望高手解答,先谢了。

网友(2010-12-06):
to【3楼】eblc1388
三楼用的是什么软件模拟的?Proteus?

网友:
TL431还有这种应用啊,等待解答。

网友(2011-02-18):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我手上也有一个电路和这个相似的,对于这个电路我也很疑惑,很多人TL431这样接有问题。

网友A(2011-04-30):
解释一下【3楼】的仿真。仿真软件是完全免费的 LTSpice。

仿真电路输入的电压由 DC14V 及 AC6V 串联而成,即由 DC8V 至 DC20V 不停改变,在图上表示为黄色的 V(Vin) 曲线。
在此输入电压下再对不同的 R5 值进行电路仿真,看一下不同的 R5 值,会令输出电压能有什麽影响。

仿真的结果是 5 条不同颜色曲线,每一条曲线代表不同R5值下时电路输出(Vout)。由仿真结果可得知如果 R5=290欧(黄色横线),输出电压要比其它R5值更为稳定。

这亦证明了使用这添加的电阻R5,利用其上的反馈,可令输出电压更稳定。

网友:
可以去掉改电阻,电阻主要是防止过流的,你输出现在不是5V,输出地是5V+47两端的电压。

网友(2011-08-27):
把帖子顶起来,希望有高手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2015-09-24):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3楼】的仿真。仿真软件是完全免费的 LTSpice。

仿真电路输入的电压由 DC14V 及 AC6V 串联而成, ...

精彩!!!!!!!!!!!!!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前馈,输入电压变大时,R5上的电压先变大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么用啊~学习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看不明白。要说为了稳压,不接电阻R1已经达到目的,如果是为了提高输出电压,改分压电阻R5R6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431有一个电流限制,那就是Ika在1-100mA之间。而这个电阻的变化会导致电流的变化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个电阻变化导致431的稳压不再是2.495,从而导致输出的电压在2.495*2基础上小幅度增加。至于对纹波的影响还要分析对三极管导通的影响。

网友:
主要还是为了改善电路反馈灵敏度用的,当u1导通后,r1的电压会升高,迫使u1的导通电压也升高,从而快速截止

网友:
负反馈,估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