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9110的使用

楼主(2010-03-06):
请教一下,用LG9110控制5V直流小电机时,当电机堵转时,如何检测?并使电机停转

网友:
判断电机堵转应该需要电流采样.或者间接外反馈(比如光珊盘的反馈)

楼主:
谢谢 ct_dev 的回答,关键是目前我不清楚电流检测部分与LG9110如何配合,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ct_dev 的回答,关键是目前我不清楚电流检测部分与LG9110如何配合,请不吝赐教

一般需要采样电阻,运放,然后单片机AD,比较麻烦.
如果有光电编码盘,从编码盘得到的反馈操作更简单.比如编码盘反馈的转速很低表明快堵转了.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一下,如有问题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