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件怎么焊接

楼主(2010-03-06):
我前天已经收到散件,今天有空准备开始焊,发现麻烦事。我只有条件打印A4纸,原理图打出来太小看不清楚,而且PDF文件还不能打印当前视图,也就没法放大打印,哪位兄弟有什么好招没有?还有,请问魏坤同学能不能发个装配图,这样就不要对着原画图一个个去找元件!

网友:
PDF放大后用QQ切图或按Print键切图,然后打开画图工具粘贴进去或打开WORD贴进去就能打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呵呵,我现在把电脑移过来了,就在看着电脑焊。

网友:
我刚做的焊接指南,不用对照电路图了,可这个图吧,图片下面有大图的压缩包: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谢谢,刚把电源部分焊完,请问焊接有顺序吗?

网友:
【4楼】ipook
没什么顺序,只要焊接不短路,装好就成,电路上要调试的只有BNC旁的可变电容回复

网友:
PDF原理图可以用PS分一下,我用PS分成六份A4(导进去时图纸设为A3的),这样打印出来很清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前天已经收到散件,今天有空准备开始焊,发现麻烦事。我只有条件打印A4纸,原理图打出来太小看不清楚,而且PDF文件还不能打印当前视图,也就没法放大打印,哪位兄弟有什么好招没有?还有,请问魏坤同学能不能发个装配图,这样就不要对着原画图一个个去找元件!

用ADOBE的READER软件就可以打印当前视图了,FOXIT是没有

网友:
EP2C8Q208很难焊,焊了很久都是短路,花了半天才搞定。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网友:
用刀口拖焊,一遍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4楼】ipook
没什么顺序,只要焊接不短路,装好就成,电路上要调试的只有BNC旁的可变电容回复

前几天没有空,今天有空又开始焊了,我把电源部分焊好之后,把Q2 9013短路了一下,想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发现有1A的电流,吓了一身冷汗,马上断电,请问魏坤这样测电源是不是不对,对了我不太了解AVR的单片机,还不知要买什么工具烧程序进去比较好?

楼主:
不好意思,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个胆电容焊反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测量了一下电源部分电流约18.8mA.

网友:
板子画的很专业很漂亮。不过这个应用是不是该上至少4层比较好?

网友:
套件已经收到了,看了一下发现板子为2010.2月的板,元件清单部份型号对不上,与论坛原理图有出入,请问一下魏坤同学此板是不是新板
能否更新下原理图呢?另外能否提供一下详细的程序烧录及调试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些型号不同的都是通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R29/R31/R39/R41原理图上是100,3楼示意图是1K?

楼主:
今天焊散件时发现我的配置芯片是EPCS64N,我记得正式版的好象是EPCS16,是否一样的可以用???

网友:
楼上你赚了,我放错了,我的测试用的几片EPCS64给你放错了,那是EPCS16容量和价格的4倍~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可惜了,我对FPGA几乎不懂,就是想学习一下,这么大的容量给我用真是太浪费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这么大方!

网友(2010-04-25):
决定买一套散件。。

网友:
焊接指南很久以前我做过。
坤兄可以在gerber文件截图的基础上做焊接指南,用acdsee编辑添加注释、色标,最后做上水印,防copy。
比在照片上做好看的多。

网友:
做个记号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