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next:是什么语句?C语言里的吗?

楼主(2010-03-06):
Bozai(章其波) mp3 的主模块void PlayMusicwithKey()函数中的一部分:
*********************************************************************************************8
   next://下一首歌的起始地方
        if(mode==RANDOM)//随机播放歌曲
        {
                srandom(((unsigned long)TCNT1)<<16);
                songs = (unsigned int)(((random()/214749)*(unsigned long)totalsongs)/10000)+1;//随机产生歌曲序号
        }
**********************************************************************************************
next是什么东西?

网友:
跳转指令的标识符吧

比如goto next;

网友:
一楼正解

楼主:
啊,谢谢啊,不过老师说最好不要用goto ,貌似会混乱

网友:
也不是一概而论,砒霜也能治病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