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TI的3S8962开发板第一次使用,JLINK+MDK,可以吗?

楼主(2010-03-06):
我只有JLINK和TI申请的开发板,我想使用MDK仿真调试,可以吗?我在论坛里看见需要安装高版本的,请问在那里下载?

楼主:
我使用过51的MDK,也使用过430的IAR,环境都熟悉,但是不知道用那个软件更好点。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刚刚开始学习ARM。

网友:
TI申请板子不需要任何x-link 直接插上usb线就可以调试的 软件么 iar和keil都差不多 启动代码不太一样 其他都一样

网友:
我用过jlink+MDK4.1的,没问题。不过mdk的配置文件要修改下,否则没法选择jlink调试,修改的方法在论坛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