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用78F0034 可是PM里面没有这个芯片,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06):
如题 谢谢

网友:
照个PP上来,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IC

楼主:
谢谢楼上,PP没拍
NEC的,型号是 78F0034ag。现在刚开始接触NEC的,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要么你到nec网站上下载新的PM。
PM要自己添加设备文件的,是不是你的pm里没有这个IC的设备文件。你到nec的http://www.cn.necel.com/search/cn/index.html#document 里搜搜你用的IC,把设备文件添加到你PM里试试
此外建议你还是用IAR环境吧,不会像PM那样变态。^_^

网友:
那是7年前的芯片,不只是下载器件文件就可以,开发工具也完全不同

楼主:
https://www5.necel.com/micro/tool_reg/OdsListDevice.do;jsessionid=B38CD4DCFDDF64D00B06AB77D6FF0AA1?lang=en&chip=UPD78F0034
下载个驱动文件,PM就认得了。
刚开始学,谢谢楼上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