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可以提供我几个8MHz晶振下的软件延时函数?

楼主(2010-03-06):
以前用keil可以看到软件延时函数的大致时间,现在用了IAR,写了几个延时函数,在网上也查了一下,用USB仿真器单步执行时都感觉不精确,
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提供几个比较常用的延时函数,delay_Nus()的跟delay_Nms()级别的。或者给我们这群有类似困惑的菜鸟讲讲原理~!
特别急~

楼主:
。。。

我盯着论坛等了几个小时,没什么高手来指导指导啊。
谁给给点反应啊~?

网友:
严格的延时我都用定时器

网友:
楼上有理。
不过我用GCC,_delay_us();delay_ms();那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2011-11-25):
嗯,这个可以有:

方法一:
使用IAR自带的延时函数,宏定义如下: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MCLK主频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方法二:
另外一种是弄几个延时函数,在延时函数处设置两个断点,进入仿真,打开view->register->CPU registers,就可以查看cyclecounter了,根据两个断点间经历的周期就可以算出延时函数用了多长时间了。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或减少循环周期了。
方法三:
利用定时器延时,这个可靠性最高
方法四:
利用示波器测定,连续地对某一位输出取反观测输出的波形的频率就可以算出间隔了
对于430的粗略延时常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141;j++);        //8MHz晶振时
}

网友:
你这什么MCU都不说,谁知道啊,每一种的指令周期都不知道,怎么算啊。
想精确的还不想用定时器的话,直接拿示波器量算了!

网友:
#include <util/delay.h>

_delay_us(100);  //延时100uS
_delay_ms(1000); //延时10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