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18B20测温误差大(高2~3度)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06):
如题。希望各位大虾能指点迷津

网友:
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线性的,如果是,查一下你的参考温度计是不是本身就不准,或换一支18B20试试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换算错误

网友:
线性误差问题可以解决的

网友:
同样误差2度左右,室温20,得温度22...线性度翻ds里是处在正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的18B20也比实际高出约2度,不知为何?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在PROTUSE里仿真是对的,以0.1°C为步进没出现任何偏差。但在板上总是偏高。现在想想,不知是不是我对DS18B20操作过于频繁造成(现在是采集完一次数据后,接着又进行新一轮操作。)。明天回公司后增加延时试试。

网友:
1s足够,与温度相关,我用过1秒的采样没问题,另外你会不会在空闲时加入强制电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18b20也有这样的问题,猜想是不是18b20发热的原因,软件仿真的时候没问题,说明程序是对的

网友(2010-06-22):
回复 网友A:

你好!
有什么软件可以仿真18B20的?

网友:
DS18B20是不是原装的?
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大公司的东西,还是值得信赖的,也许是你的基准的问题

网友(2013-03-16):
我的误差在1度左右,也挺大,不知道这个误差是不是线性的

网友:
18B20   用杜邦线(>=20CM)连接就正常了,电路板铜箔会导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