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L-8频繁复位

楼主(2010-03-06):
马老师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
继电器电路 (原文件名:继电器控制.jpg)
这个是我的继电器控制电路,继电器输出接220V灯泡上,我频繁开关灯会造成单片机频繁复位,不知道是哪个的原因,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谢谢!

网友:
能看此图就知道问题的人是高手
不妨说说:
JTAG怎么处理的?
复位脚怎么处理的?
看门狗怎么处理的?
稳压电路怎么处理的?
SPaceOut1脚用啥驱动的?

继电器的续流管为啥用TVS呢?

楼主:
我再把图画的清晰一些,

我去掉了前面的电容,当我频繁按按键的时候,单片机频繁复位,可能是220交流电串入的干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如何解决。并且我板子上的时钟也复位,带电池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