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_GPS练习程序

楼主(2010-03-06):
/*************AVR单片机学习板V1.1程序**************/
/*************************************************************/
/*****File  Function :  GPS测试LCD显示                   *****/
/*****Program Author :  ZhengWen(ClimberWin)               *****/
/*****MCU            : ATMEGA16L 外部12M晶振      *****/
/*****熔断丝配置     : JTAG 不使用                     *****/
/*****Compile Date   :  2009/11/30                         *****/
/*****Edition Info   :  V1.0                                *****/
/*************************************************************/
//RST =》PORTA3
//SCLK=》PORTA4
//CS  =》PORTA5
//DC  =》PORTA6
//DIN =》PORTA7
//09.12.1
//能够液晶上显示日期时间经纬度 速度 海拔 搜卫星数量 信息,但是还不很稳定,需要改进程序
//成功显示,OK,也!
//修改程序,用“,”来判断一组数据,因为如果用第几位来判断就容易出错。
//测试程序OK,能正常显示,但是在搜到3颗星以下时,速度高度数据会出错,需要改进
#include <avr/io.h>        //AVR I/O口定义头文件
#include <avr/delay.h>     // 延时头文件调用
#include <avr/interrupt.h> // 中断头文件调用
#include  "RCU6093.h"
#include  "delay.c"
#include  "english_16x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引脚定义
#define AVR_RXD                        0         //PD0   RXD
#define AVR_TXD                        1         //PD1   TXD
//常量定义
#define BAUDRATE     9600        //波特率定义
#define F_CPU        12000000//晶振定义
uchar UART_MID;                //定义一个缓存区数据临时存储地址
uchar temp[7][100]={0};
uchar numh=0;
uchar numl=0;
uchar flag=1;
//////////////////////////////////////////////////////////////
void LCD_PORT_INI(void);
void LCD_write_LCD(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RCU6093_Clear(void);
void LCD_RCU6093_tset(void);
void LCD_RCU6093_int(void);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init_USART(void);//USART 初始化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SIGNAL(SIG_USART_RECV)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uchar i;
        UART_MID=UDR;   // 从缓冲器中读取数据到UART_MID,临时存放
       if(UART_MID=='$')
          {
            numh++;
                if(numh>6){ numh=0;flag=1;}
                numl=0;
                }
     temp[numh][numl]= UART_MID;
       numl++;
}
/****************************************************************/
void init_USART(void)//USART 初始化
{
    UCSRC = (1<<URSEL) | 0x06;
    //异步,8位数据,无奇偶校验,一个停止位,无倍速
    // UBRR=(F_CPU/BAUDRATE/16-1)
    UBRRL= (F_CPU/BAUDRATE/16-1)%256;
    UBRRH= (F_CPU/BAUDRATE/16-1)/256;
    UCSRA = 0x00; //工作在异步正常模式下 U2X=0
    UCSRB = (1<<RXCIE)|(1<<RXEN)|(1<<TXEN);  // 1<<RXCIE表示左移RXCIE位,置1,也就是位置1功能
    //使能接收中断,使能接收,使能发送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void LCD_PORT_INI(void)
{
        LCD_CS_PORT  |= 1<<LCD_CS_BIT;
    LCD_A0_PORT  |= 1<<LCD_A0_BIT;
    LCD_RST_PORT |= 1<<LCD_RST_BIT;
    LCD_SD_PORT  |= 1<<LCD_SD_BIT;
    LCD_SCL_PORT |= 1<<LCD_SCL_BIT;
        LCD_CS_DDR  |= 1<<LCD_CS_BIT;
    LCD_A0_DDR  |= 1<<LCD_A0_BIT;
    LCD_RST_DDR |= 1<<LCD_RST_BIT;
    LCD_SD_DDR  |= 1<<LCD_SD_BIT;
    LCD_SCL_DDR |= 1<<LCD_SCL_BIT;
}
void LCD_write_LCD(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0;
        LCD_CS_L();
        if(cmd)LCD_A0_H();
        else LCD_A0_L();
        for (i=0;i<8;i++)
     {
        LCD_SCL_L();
        if (data&0X80) LCD_SD_H(); else  LCD_SD_L();
        data<<=1;
        //delay_us(2);
        LCD_SCL_H();
    }
        LCD_CS_H();
}
void LCD_RCU6093_Clear(void)
{
     unsigned int i=0;
         for ( i = 0 ; i < 918 ; i++ )
     {LCD_write_LCD(0x00,1);}
}
////////////////////////////////////////////////////////////
void LCD_RCU6093_tset(void)
{
     unsigned int i=0;
         for ( i = 0 ; i < 918 ; i++ )
     {LCD_write_LCD(pgm_read_byte( &PATYY),1);}
}
////////////////////////////////////////////////////////////
void LCD_RCU6093_int(void)
{
  LCD_PORT_INI();
  LCD_RST_L();
  LCD_CS_H();
  LCD_A0_H();
  LCD_SCL_H();
  LCD_SD_H();
  delay_ms(10);
  LCD_RST_H();
  LCD_write_LCD(0x21,0);//写Extend 指令  (H=1)
  LCD_write_LCD(0xb0,0); //对比度调节
  LCD_write_LCD(0x14,0);//LCD Duty设置
  LCD_write_LCD(0x20,0);//写Basic 指令(H=0)
  LCD_write_LCD(0x0c,0);//画面显示模式 0x08全白 0x09全黑 0x0c正常模式 0x0d反转显示模式
  LCD_RCU6093_Clear();
}
///////////////////写ASSIC码//////////////////////////////////
void write_assic(uchar assi)
{
     uchar i;
     for(i=0;i<8;i++)
     {LCD_write_LCD(pgm_read_byte( &assic[assi]),1);}
}
///////////////////写8*8简单汉字//////////////////////////////////
void write_hanzi(uchar hz)
{
     uchar i;
     for(i=0;i<8;i++)
     {LCD_write_LCD(pgm_read_byte( &hanzi1[hz]),1);}
}
//////////////LCD指针坐标//////////////////////
void LCD_xy(uchar x,uchar y)
{
LCD_write_LCD(0x80+x,0);//X轴地址
LCD_write_LCD(0x40+y,0);//Y轴地址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n,m;
unsigned char hh,hl,mh,ml,sh,sl;
unsigned char temp_time;
     flag=0;
     DDRD  =(1<<AVR_TXD);                //设置TXD为输出
    PORTD =0xFF;
    LCD_RCU6093_int();    //初始化液晶
    LCD_xy(0,0);//LCD指针坐标
        init_USART();      //初始化串口
        UDR=0x55;         //向串口发送数据
    sei();                          //中断使能(avr/interrupt.h 中调用)
    LCD_xy(16,0);//LCD指针坐标

       write_hanzi(9); //火
       write_hanzi(10);//芯
       write_hanzi(0); //电
       write_hanzi(11);//子
       write_assic(0);//空白
       write_assic('G');
       write_assic('P');
       write_assic('S');
    while (1)
    {  if(flag==1)
         {
       cli();//关闭中断
       for(m=1;m<7;m++)
           {
           if(temp[m][4]=='G' && temp[m][5]=='A')break;//如果读取到GA则读取这个数组里的所有GPS数据
           }
        LCD_xy(0,2);//LCD指针坐标
       temp_time=((temp[m][7]-0x30)*10+(temp[m][8]-0x30)+8);
        temp[m][7]=temp_time/10+0x30;
                temp[m][8]=temp_time%10+0x30;
      //////////////////时间:////////////////////
       write_hanzi(2);//时
       write_hanzi(3);//间
       write_assic(':');
          //////////////////具体时间显示//////////////////////////////
          write_assic(temp[m][7]);
      write_assic(temp[m][8]);
          write_assic(':');
          write_assic(temp[m][9]);
      write_assic(temp[m][10]);
          write_assic(':');
      write_assic(temp[m][11]);
      write_assic(temp[m][12]);
      /////////////////////时间显示结束////////////////////////////////////
      //////////////////////////经纬度显示///////////////////////////////
       LCD_xy(0,3);//LCD指针坐标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
                 if(temp[m]==44)j++;
                 if(j==3)break;
                }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
                 if(temp[m]==44)j++;
                 if(j==2)break;
                }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temp[m][i+2]);
          write_assic(223);//'°'
      write_assic(temp[m][i+3]);
      write_assic(temp[m][i+4]);
          write_assic(27);//'
      //write_assic(temp[m][i+5]);
      write_assic(temp[m][i+6]);
      write_assic(temp[m][i+7]);
          write_assic(temp[m][i+5]);
      write_assic(temp[m][i+8]);
      write_assic(temp[m][i+9]);
           LCD_xy(0,4);//LCD指针坐标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
                 if(temp[m]==44)j++;
                 if(j==5)break;
                }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
                 if(temp[m]==44)j++;
                 if(j==4)break;
                }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temp[m][i+2]);
      write_assic(temp[m][i+3]);
          write_assic(223);//'°'
      write_assic(temp[m][i+4]);
          write_assic(temp[m][i+5]);
          write_assic(27);//'
      //write_assic(temp[m][i+6]);
      write_assic(temp[m][i+7]);
      write_assic(temp[m][i+8]);
          write_assic(temp[m][i+6]);
          write_assic(temp[m][i+9]);
          write_assic(temp[m][i+10]);
///////////////////////////海拔////////////////////////////////
       LCD_xy(0,6);//LCD指针坐标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
                 if(temp[m]==44)j++;
                 if(j==9)break;
                }
       write_assic('H');
           write_assic('I');
           write_assic('G');
           write_assic('H');
           write_assic(':');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temp[m][i+2]);
      write_assic(temp[m][i+3]);
      write_assic(temp[m][i+4]);
          write_assic(temp[m][i+6]);
////////////////satellites used////////////////////////////////
       LCD_xy(0,7);//LCD指针坐标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
                 if(temp[m]==44)j++;
                 if(j==7)break;
                }
       write_assic('S');
           write_assic('A');
           write_assic('T');
           write_assic('E');
           write_assic('L');
           write_assic('L');
           write_assic('I');
           write_assic('T');
           write_assic('E');
           write_assic(':');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temp[m][i+2]);
//////////////////////////////////////////////////////////////
       for(m=1;m<7;m++)
           {
           if(temp[m][4]=='M' && temp[m][5]=='C')break;//如果读取到GA则读取这个数组里的所有GPS数据
           }
       LCD_xy(0,1);//LCD指针坐标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if(temp[m]==44)j++;
                 if(j==9)break;
                }
      write_assic('2');
          write_assic('0');
      write_assic(temp[m][i+5]);
      write_assic(temp[m][i+6]);
      write_hanzi(4);//年
      write_assic(temp[m][i+3]);
      write_assic(temp[m][i+4]);
      write_hanzi(5);//月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temp[m][i+2]);
       write_hanzi(6);//日
//////////////////速度///////////////////
             j=0;
        for(i=0;i<99;i++)//用逗号来判断是哪个信息
                { if(temp[m]==44)j++;
                 if(j==7)break;
                }
       LCD_xy(0,5);//LCD指针坐标
       write_assic('S');
           write_assic('P');
           write_assic('E');
           write_assic('E');
           write_assic('D');
           write_assic(':');
      write_assic(temp[m][i+1]);
      write_assic(temp[m][i+2]);
          write_assic(temp[m][i+3]);
      write_assic(temp[m][i+4]);
       flag=0;
           sei();//打开中断
         }

    }
}
RCU6093.h 文件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LCD_SD_DDR  DDRA
#define LCD_SD_PORT PORTA
#define LCD_SD_PIN  PINA
#define LCD_SD_BIT  7
#define LCD_A0_DDR  DDRA
#define LCD_A0_PORT PORTA
#define LCD_A0_PIN  PINA
#define LCD_A0_BIT  6
#define LCD_CS_DDR  DDRA
#define LCD_CS_PORT PORTA
#define LCD_CS_PIN  PINA
#define LCD_CS_BIT  5
#define LCD_SCL_DDR  DDRA
#define LCD_SCL_PORT PORTA
#define LCD_SCL_PIN  PINA
#define LCD_SCL_BIT  4
#define LCD_RST_DDR  DDRA
#define LCD_RST_PORT PORTA
#define LCD_RST_PIN  PINA
#define LCD_RST_BIT  3
#define LCD_CS_H() LCD_CS_PORT |=   1<<LCD_CS_BIT
#define LCD_CS_L() LCD_CS_PORT &= ~(1<<LCD_CS_BIT)
#define LCD_A0_H() LCD_A0_PORT |=   1<<LCD_A0_BIT
#define LCD_A0_L() LCD_A0_PORT &= ~(1<<LCD_A0_BIT)
#define LCD_RST_H() LCD_RST_PORT |=   1<<LCD_RST_BIT
#define LCD_RST_L() LCD_RST_PORT &= ~(1<<LCD_RST_BIT)
#define LCD_SD_H() LCD_SD_PORT |=   1<<LCD_SD_BIT
#define LCD_SD_L() LCD_SD_PORT &= ~(1<<LCD_SD_BIT)
#define LCD_SCL_H() LCD_SCL_PORT |=   1<<LCD_SCL_BIT
#define LCD_SCL_L() LCD_SCL_PORT &= ~(1<<LCD_SCL_BIT)
void LCD_PORT_INI(void);
void LCD_RCU6093_Clear(void);
void LCD_write_LCD(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RCU6093_tset(void);

delay.h 文件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

网友:
怎么看不到编译器的名称及版本?

楼主:
AVR Studio 4.12

网友(2010-06-03):
楼主,我最近淘到一块6093,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显示的时候X轴的位置是颠倒的,还有就是显示的时候上下是颠倒的,能帮我看看么:
void RCU6093_PORT_INIT(void)
{
  RCU6093_SET_PORT_SDIN;
  RCU6093_SET_PORT_DC_B;
  RCU6093_SET_PORT_CE;
  RCU6093_SET_PORT_CLK;
  RCU6093_SET_PORT_RESET;

  RCU6093_SET_DDR_SDIN;
  RCU6093_SET_DDR_DC_B;
  RCU6093_SET_DDR_CE;
  RCU6093_SET_DDR_CLK;
  RCU6093_SET_DDR_RESET;
}
void RCU6093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DC_B)
{
  unsigned char i;
  RCU6093_CLR_PORT_CE;
   if(DC_B)
          {RCU6093_SET_PORT_DC_B;}
    else
          {RCU6093_CLR_PORT_DC_B;}

  for(i=0;i<8;i++)
    {
          RCU6093_CLR_PORT_CLK;
          if(data&0x80)
           {RCU6093_SET_PORT_SDIN;}
          else
           {RCU6093_CLR_PORT_SDIN;}
           data<<=1;
           RCU6093_SET_PORT_CLK;
        }
   RCU6093_SET_PORT_CE;
}

void RCU6093_clr(void)
{
   unsigned char i;
   //RCU6093_write_byte(0x40,0);
   //RCU6093_write_byte(0x80,0);
         for(i=0;i<918;i++)
          {RCU6093_write_byte(0x00,1);}
}

void RCU6093_INIT(void)
{
   RCU6093_PORT_INIT();
   RCU6093_CLR_PORT_RESET;
   RCU6093_SET_PORT_SDIN;
   RCU6093_SET_PORT_DC_B;
   RCU6093_SET_PORT_CE;
   RCU6093_SET_PORT_CLK;
   mdelay(10);
   RCU6093_SET_PORT_RESET;

   RCU6093_write_byte(0x21,0);
   RCU6093_write_byte(0xb0,0);  //对比度调节
   RCU6093_write_byte(0x14,0);
   RCU6093_write_byte(0x20,0);
   RCU6093_write_byte(0x0c,0);
   RCU6093_clr();
}
/****************************************************
    设置输入字符位置
        x:0~127
        y:0~15
****************************************************/
void RCU6093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RCU6093_write_byte(0x80+x,0);
  RCU6093_write_byte(0x40+y,0);
}

/****************************************************
     输入一个英文字符
****************************************************/
void RCU6093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data1)
{
  unsigned char line,data;
  data=data1-32;
  for(line=6;line>0;line--)
   RCU6093_write_byte(tab6x8[data][line],1);
}

/***************************************************
   输入一串字符
****************************************************/
void RCU6093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data)
{
   RCU6093_set_xy(x,y);
   while(*sdata)
   {
     RCU6093_write_char(*sdata);
         sdata++;
   }
}

void main(void)
{
   PORTA=0XFF;
   DDRA=0XFF;
   RCU6093_INIT();
  // RCU6093_write_data(data);
   RCU6093_write_string(0,0,"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RCU6093_write_string(1,1,"qeqwewq");
   RCU6093_write_string(1,2,"sdfsdf");
   RCU6093_write_string(1,3,"45523453");
   RCU6093_write_string(1,4,"cvb  hj ");
   RCU6093_write_string(2,5,"HIJKLMNOPQRSTUVWXYZ");
   RCU6093_write_string(1,6,"EFG!()+_");
   RCU6093_write_string(1,7,"dfgdghfhfhg");
   while(1)
   {};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6x8[][6]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f2,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 A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 B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 C
    {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 D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 E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 F
    {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 G
    {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 H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 I
    {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 J
    {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 K
    {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 L
    {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 M
    {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 N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 O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 P
    {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 Q
    {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 R
    {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 S
    {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 T
    {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 U
    {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 V
    {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 W
    {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 X
    {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 Y
    {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 Z
    {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 55
    {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 _
    {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 a
    {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 b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 c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 d
    {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 e
    {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 f
    {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 g
    {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 h
    {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 i
    {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 j
    {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 k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 l
    {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 m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 n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 o
    {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 p
    {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 q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 r
    {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 s
    {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 t
    {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 u
    {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 v
    {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 w
    {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x
    {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 y
    {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 z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horiz lines
};

网友(2011-03-19):
不知道显示怎么样,后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