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1000 系列内置MCU 的RFIC,有朋友用了不

楼主(2010-03-07):
Si1000 系列内置MCU 的RFIC,RF 的Soc 方案,可以将模块做得更小了,
BOM成本也更低。Tx 20dbm, -120 的灵敏度,准备使用之。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

网友:
就是F930+SI4432,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
关键是价格, 我们每月用4432 11K,  价格稍高就差很多利润

网友:
手头有10片样片 但是pdf还没有出 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样片是多少钱拿到的呢,这个芯片价格如果太高用起来就不划算了.

网友:
mouser上的报价是6.5美元左右。

网友:
呵呵,6.5美元45元的样子,国内有没哪里能拿到样片呢,50元左右的,有的话搞几个来试试.
问过一家说要97元一片,好贵的说.

网友:
现在你拿来也没有用啊 没有开发手册,我的是原厂的样片,如果你到时要可以卖几块给你试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你拿来也没有用啊 没有开发手册,我的是原厂的样片,如果你到时要可以卖几块给你试试的

我有兴趣买几片,怎么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我的QQ 58993641 E_MAIL:ZPC128@QQ.COM

网友:
我的email: luangzc@163.com

网友(2010-08-21):
我现在在用Si4010做遥控器,一起交流不,我QQ:395978161

网友:
请问官方提供的SI1000开发板,当用USB与PC通信的时候,USB给不给MCU供电呢(可不可以不上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另外,SI1000应该也没有那么恐怖的价格,主要还是看你的用量
我觉得应该用930+4432的批量价在打个折

网友:
请教
想画一个SI1004在433MHZ的环路板载天线,官方提供的资料里TX和RX天线是分开的(因为分开介绍发射器与接收器,没有收发一体的)!!
应该不可能分开画在一个板上吧,那样占好多面积了。
哪位大侠知道收发公用一个天线的具体画法。谢谢
不行只能SMA了

网友(2010-10-14):
同样请教SI100x的PCB天线部分问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最后画了一个蛇形天线,用的779MHZ,长度大概17CM,差不多波长四分之一了。
这个天线是可选的,效果肯定没有MMCX的好。

QQ:233663934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10-11-21):
20dBm的发射功率、-121dBm的灵敏度,比一般的10dBm的功率,-110dBm的链路预算强很多呀,可以传多远呀?

网友:
别听指标吹,我测试过4432,没有发射时,接收的空间噪声场强-95dBm的样子,这样加10dBm的信噪比,能用的是-85,再小误码率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我有做好的模块,有需要的联系我。433,868,915的

网友(2011-07-11):
没人发点资料用用啊。。

网友(2011-12-28):
有木有人用si1000成功通信啊?小弟最近研究的焦头烂额啊,请大侠指教QQ316899694!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