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PIC现在的破解成本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10-03-07):
AVR的破解成本太低了,500左右就搞定了。而且现在到处都缺货

考虑要换成PIC了,不知道PIC的破解成本高不高?

譬如 PIC18F系列和 PIC12F系列

网友:
12系列一般1k以内都能搞定了

18可能要5k了

16比12高一点,一般也不超过2k

楼主:
破解成功率高不高?

PIC的单片机,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密方式?

网友:
16,18 2K以内,30/33,5~7K,24F/H,10K起,PIC32,还没有人报价.

网友:
你如果很担心破解的问题,优先考虑上PIC24,不过如果你是从AVR转过来,不知道你应用的地方,MCU成本能不能受得了PIC24,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啊。

网友:
我也想换芯片,,产品用的M16,,,,,,为了以后,想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