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最近这批逻辑分析仪,该装那个驱动,使用哪个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0-03-07):
刚买到的。安装了MICROLA的驱动。但是连接不到设备。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什么更改的。
我只是用来做仪器用

我用的是WIN7的系统,个人感觉这个系统比较稳定,抗病毒能力强。开发软件基本可以运行。所以一直没换过。

楼主:
不能识别设备的问题解决了。装错了驱动。可是好像上位机在WIN7下兼容性不是很好。总是弹窗 然后死掉

网友:
不支持win7,win7的核心和winxp完全不同,驱动不能混用

楼主:
看来还是换回XP。
今天发现一个很怪的现象,盗版的WIN7比正版的兼容性还要好很多 。
以前用盗版的软件基本上都能装上。而昨天装的试用版,很多都不能用

网友:
记得原厂是有VISTA驱动的,稍为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在逻辑分析仪上,WIN7应该可以用VISTA的驱动,建议冰封的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