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某1G采样的示波器,销售说是两片ADC的

楼主(2010-03-07):
RT,普源也只是用5片AD9288,而且还是超频才做到的,那个品牌的这么牛?只要2片就能做到?还是他们的销售代表纯忽悠?

网友:
2片国产的ADC,UT就是这样用。相对来说普源还是比较厚道的用了5片ADI的ADC,虽说超了频,也是在设计规格内的

网友:
国产的ADC只有200多MHZ.(类似AD9481)。难道超频到500MHZ?

网友:
鼎阳的好像也是用5片9288实现低端产品的1G采样,呵呵,相对与国产的ADC,我觉得还是ADI的更靠谱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2片国产的ADC,UT就是这样用。相对来说普源还是比较厚道的用了5片ADI的ADC,虽说超了频,也是在设计规格内的

难怪优利德的示波器功耗要比另外两家的普遍低,原来是采样芯片用的少,耗电自然就少了。
当然这个不是购买时需要比较的条件。

都是技术封锁的结果啊,国内买不到高速AD。

网友(2011-07-12):
国产有单片250M的,因为是双通道,所以单片采样率可以达到200M,5片就1G。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一个rigol的ds6104.
4通道1G。官方报价8万3.屏幕很大。
因为是申请来的试用产品,有封条不敢拆。否则我会打开看看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83K的rigol,1G不是采样率,是带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83k的rigol,1g不是采样率,是带宽吧?

采样率5G。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手里有一个rigol的ds6104.
4通道1g。官方报价8万3.屏幕很大。
因为是申请来的试用产品,有封条不敢拆。否则我会打开看看用的是什么芯片。

我也有个哦。不过感觉不好用。 存个波形要等上5分钟。 而且捕捉波形的时候也不灵敏,有时能捉到有时候捉不到。还不如旧的泰克60m示波器。当然我测试的一般是低速波形。

网友:
UT的不好用,触发电平设置都不准确的!

网友(2011-08-14):
四川有一家IC公司有1G的ADC,和NS的完全兼容,估计是反向设计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手里有一个rigol的ds6104.
4通道1g。官方报价8万3.屏幕很大。
因为是申请来的试用产品,有封条不敢拆。否则我会打开看看用的是什么芯片。

大厂的也就10来万,这个价格没啥竞争力啊。

网友:
顶一个!实验室有一个普源的100M的示波器不过还带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B:
-----------------------------------------------------------------
我想买普源的长存储示波器,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6楼的能不能采集个100MHz的正弦波,发给我,
我看看有没有丢数据。我的邮箱:xy311@126.com.非常感谢!
因为之前买了个鼎阳的2M存储的示波器,结果采集的波形被阶段成若干个小段,根本没法用。所以恳请
6楼帮这个忙。

网友(2011-12-04):
回复 网友D:
四川有一家ic公司有1g的adc,和ns的完全兼容,估计是反向设计来的

什么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四川有一家ic公司有1g的adc,和ns的完全兼容,估计是反向设计来的

我公司就是以反向设计为主.这上周出来几个型号的样片,是有就正向的意思,但是都有点问题.创新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1楼认为用越多的ADC拼合就越好?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100M的信号,RIGOL的长存储是不支持高时基档(高采样率)的.
我们公司出了一款新产品,可以在1G采样率下进行长存储采集.

优利德--张生

网友(2012-01-30):
个人觉得示波器200M一下的玩玩固纬 普源 的还行,要是500M以上的还是入手进口品牌比较靠谱!国货在技术上还需努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否透露下公司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