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长时间工作花屏,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07):
型号:lcd122X32

网友:
定时复位LCD>初始化LCD

楼主:
是Reset?还是Init?

网友:
先Reset再Init 都做

楼主:
那样不是要闪一下?

网友:
要闪一下,总比花屏强吧。定时时间长一点,偷偷闪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这么处理的 但应该是硬件上,使用环境上有干扰 LZ数据线上串电阻或者电感看看。。

网友:
定时刷新整个屏幕,将屏幕划分几个刷新块,每一次刷新1块,视屏幕大小设定每一块的刷新时间

刷新1个块时,仅清除没有数据显示的地方(目的是清除被干扰后的残点显示),有数据显示的地方单独刷新这个数据,这样就不会出现刷新数据时显示闪烁的问题

网友:
7楼兄弟的方法很好!学习了,今后用一下!

楼主:
我说的闪烁时Reset和Init时的闪烁。

网友:
学习了,这两天正头痛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0-06-04):
LCM12232的液晶屏,连续运行了两周时间,出现无显示问题,手动复位后恢复,有没有解决办法?

液晶屏的RESET脚接IMP811的RST,其它控制和数据口,都上拉到了5V。

网友:
每次写屏的时候,不要只写变化部分,要把全屏都写一遍。而且要定期(10秒?)把全屏都写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写屏的时候,不要只写变化部分,要把全屏都写一遍。而且要定期(10秒?)把全屏都写一遍。

大约500ms刷一次屏,并且是全屏都写一遍。

能不能说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