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2303HX制作USB转串口(全套资料)

楼主(2010-03-07):
无图无真相,先上传几张PP 呵呵

正面 (原文件名:作品图片1.jpg)

背面,焊得比较难看 ^_^ (原文件名:作品图片2.jpg)

工作中的USB转串口 ,红色为电源指示灯。 (原文件名:作品图片3.jpg)

正在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 (原文件名:正在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jpg)

下载完毕 (原文件名:下载完毕,单片机运行程序.jpg)
原理图 99se格式ourdev_537026.rar(文件大小:64K) (原文件名:USB-232.rar)

另外,USB转串口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不要用HUB集线器,经我测试,很不稳定,而直接用PC上的U口很稳定,下载最高波特率可到达115200.
2、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冷启动时有时无效,可以试着重复开关电源几次,即可以解决问题。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看你的板子是用了晶振的,那么芯片应该是HXA,提供的数据手册却是HXD,这两个型号是不同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板子是用了晶振的,那么芯片应该是HXA,提供的数据手册却是HXD,这两个型号是不同的啊

是用了晶振,但是我的是PL2303HX啊 芯片上的字样是
PL2303HX
LFC09073A
这不是PL2303HXA吧?

网友:
刚买了两片2303,下了LZ的原理图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唉,有片子,没合适的PCB板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有片子,没合适的PCB板焊

到淘宝上去买啊,1.5一个空PCB 呵呵 我就是在上面买的

网友(2010-12-18):
你这个是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双面的?

你说什么?那个黑板子吗?
那是单层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用232rl做的好像有点问题。查了几天,没解决。。。
搭车寻求帮助解决,帖子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639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215661599&bbs_id=9999

芯片不一样  不知道你的什么原因

网友(2011-01-27):
好东东,顶你下

网友:
顶了,不错,试验一下。

网友:
在下正想做一个,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希望能有帮助,顶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下正想做一个,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希望能有帮助,顶一下了

所有资料都已经提供好了,呵呵,还要怎么帮呢?

网友(2012-05-31):
价廉物美2303,很好用,很快的。记号。

网友F(2012-12-28):
我将PL2303Hx电路与stc11L04E单片机电路设计在一块电路板上,无法通讯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指点~电路与买的USB转串电路一样,只是把USB转串电路与单片机电路整合在一起。测试无法通讯。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将PL2303Hx电路与stc11L04E单片机电路设计在一块电路板上,无法通讯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指点~电路与 ...

共地试试吧,或者单片机供电也用电脑USB,

网友:
是共地的呀!经过测试,是USB转串这个模块出了问题,单片机部分电路很简单。上位机发数据到单片机,接收不到。但是这个USB转串电路,完全按照买的那个小板子画的啊,就是不能使用,头疼,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共地试试吧,或者单片机供电也用电脑USB,

USB接口是不是要和电路板的地连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接口是不是要和电路板的地连接呢?

用的PL2303HX电阻电容都是拆的其他地方的也不全给STC下载完全没问题,就是pl2303的电源地和STC电源地

网友(2013-05-03):
直接买广州帝特的USB转串不就可以吗,芯片就是2303

网友:
http://www.prolific.com.tw/US/su ... ;pcid=85&Page=0  看看官网提供的资料,比你的更权威,记得要登录:用户名和密码:GUEST

网友(2013-06-29):
404 Not Found 资料无法下载

网友:
上次看路边收废品的在拆一箱Pl2303, 后悔只要了一根

网友(2016-09-24):
最近在寻找串口的资料学习,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