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核芯板/下载器

楼主(2010-03-07):
这是我上学期刚开始学玩STM32时做的,两个USB转串口下载器,一个是核心板。另外还有一个扩展板未做,其实也可以不做的了,扩展板就那么一些外围,用我们之前的单片机外设一样可以的。(况且目前的单片机外设多得不想再用了,哈哈)。不过像ARM的USB,CAN,以太网这些功能,还是得做一些外设才能玩玩,有时间再做吧。
    下载器是USB转串口,可以做下载,也可做串行通信。现在很多ARM都可以用串口下载,像以前玩的LPC2148这些都可以,STM32也是,所以这个下载器最适合那些没有串口的同志们,尤其是用手提电脑的朋友们。它还可以下STC单片机,同时也可作为串口作其他通信用。速度相当不错哦!
下载器有3.3V和5V供电供选择,方便使用。
    核心板上引出了所有IO,如果做了扩展板,插上去便可使用,没有扩展板也可以当跑的,只要从IO飞线到现有的外设就可以用了,而且上面有个蓝色的LED可以玩玩,可作测试硬件用哦。
    想起当初刚想玩ARM7的时候,很迷惘不知学哪一种型号的,网上的建议很多,不尽相同。而我知道老周的服务一向是最周功的,他写的飞利浦LPC2100系的书很详细,当然也很受欢迎,所以我也就开始买了一个LPC2148来玩了。苦啊,玩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才总算能够比较轻松地控制它。(不过还没深入到操作系统的层次)。
    当我和STM32“艳遇”的时候,我立刻后悔为什么当时要玩LPC……呵呵。因为STM32的功能实在让我心动,而且,给我的感觉是,它比LPC系列易控制多了。无论在速度上,在容量上,在性价比上,它都是ARM7中的佼佼者。当然了,LPC还是很不错了,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学了,只是个人感觉STM32更好而已。
    所以对于很多刚学完单片机想玩ARM7的朋友,STM32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十来块钱买个芯片回来,自己焊上去,就可以随你玩了。

附上原理图SCH和PCB文件,希望对大家有用

看看图片吧。^_^  ~~

网友:
WCH的串口线驱动在我的机子上一直有点问题,插了CH340的线休眠之后机子就不能唤醒了,重装系统之后也一样,PL2303和FT的一直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个别电脑也看到类似情况,但绝多数电脑都是没问题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了。可能是硬件兼容问题吧。

网友:
弄的挺漂亮,支持一下

网友:
CH341 与AMD双核不兼容,小心为好

网友:
个人感觉ch341的驱动不完善啊,在win7下会不时造成irq类的蓝屏,比如irq not less or equal这个,。。。
相比之下pl2303相当稳- -!。。。
不过他们都有通病,在调用他们的时候突然拔出会造成driver unloaded wthout operating cancled蓝屏

网友:
手工制版帝的回归。

网友:
刚买的芯片,直接可以串口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而且速度很快。波特率设置到115200以上都没问题。

网友:
好的 东西

网友:
楼主这东西怎么用呢,可否贴一个图教程呢,3q!

网友:
感谢楼主!正想入手STM32。关键点都有了,不过楼主如果能再说详细些就更好了。^_^

网友:
我拿三合一板子试验,还不成功。不知怎么串口下载啊。启动的代码会不会擦掉啊,我记得改过跳线,还仿真过~~
要是启动代码丢了,哪儿能有个在烧进去啊?

网友:
为什么都把线用焊锡涂上呢,感觉特难看!

网友:
USB转串口,我用CP2102,没有出现过问题,电路简单,小巧,就是焊接麻烦点,有个小台灯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译每一个程之前都会提示你添加启动代码的啊。我用的是MDK3.5。

网友(2010-05-18):
楼主是手工板高手啊!

网友(2010-06-30):
lz是西安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广东的

网友:
楼主:下载的软件用什么啊,哪个软件支持你的下载板啊??????????

网友(2010-07-30):
给我感觉,楼主好像在说m3内核处理器是属于ARM7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是我的错

网友:
不错啊。你有STM32F103ZE的4*4键盘驱动程序吗?

网友:
good,楼主留个Q号哈。。呵呵。。。我的743540766

网友:
严重mark,楼主好人

网友:
这个严重MARK,我就喜欢这种可以做自已最小系统,下载线的。

网友(2010-09-08):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都把线用焊锡涂上呢,感觉特难看!

呵呵。这个,我来回答,我也玩过,自己腐蚀的板子,
把线用焊锡涂上是防止氧化。

网友:
顶一下,捅破了一层纸。

网友:
stm8能不能串口下载?如果能,要用什么软件,电路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F:

stm8好像不能用串口下哦,得用ST-link

网友(2011-01-22):
能不能教我啊 我连下载器都没有  买了个核心板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可以下载个PCB来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1-05-23):
我也有同感,学了STM后,反思原来学LPC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就是一个弯路吧。

网友(2011-07-20):
绝对是好东西啊

网友(2011-08-30):
回复 楼主:

支持一下!

网友(2011-11-03):
师兄我也打算自己做一个STM32的核心板了,特地过来剽窃一下~

网友:
当时不知道,买到的是PL2303HX,
看了datasheet才发现不一样了
貌似已经不支持和5V的单片机通信了
虽然我手上有个现成的PL2303HX的下载器5V好使......毕竟不遵从手册使用的话会有比较大的隐患...
纠结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15592
论坛里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PL2303HX内部集成了晶振,外部晶振似乎可以省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2124&bbs_id=1000
这个帖子也有讨论这个问题,
15楼好像比较明确
不过不知道那图片是在哪里看到的...

(PS:我的开发板和手头上的一个STC下载器用的都是PL2303HX,都好使,这就奇怪了...)
不过还是决定严格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来使用
PL2303的RXD是可以接收5V的,
不过TXD那部分得改一改了...

网友:
麻烦 楼主最好写个教程 之类的  辅导一下刚入门的朋友 一起交流学习啊

网友:
手工焊。很强悍

网友:
mark,只是证明我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