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B20测量结果比实际(温度计)的高出约2度,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3-07):
我刚才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也有网友遇到类似的情况。
不知是程序还是元件的质量有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1、你的温度计准确吗?
2、放冰水混合物里显示多少?(一般是0.6度左右)
3、显示程序、数据转换程序确定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市场上买的温度计应该是准的
2 “放冰水混合物”没这条件
3 程序没错,错会乱显示的,也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显示还是准,大约1分钟后,显示的结果就慢慢升高了。

网友:
是不是其他元件散热导致的? 一般不直接焊接到PCB上,用线引远离PCB如果正常就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大功率的、没发热的器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刚通电是一个温度,通电一两分钟后温度就上升了2°左右,可能是18B20通电后本身也产生一定热量吧

网友:
用定时器

每隔一分钟读一次

看还会有这现象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分钟读一次也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造成每次读1位数时有15uS左右的大电流使芯片温度升高(瞎猜的)

网友:
DS18B20的不良品吧,我原来用过几个,有的会差个一,两度。

网友:
我的18B20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放冰水混合物”还是很简单的,从冰箱里取点冰,搞碎,加点水就有了。
要是在校没冰箱,到小店里买块雪糕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挺有道理的

网友:
嗯,可以检查下驱动有没有短的强上拉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F:

和“强上拉”有关系吗?
多大的强上拉才正常呢?

网友(2012-09-25):
不能长期通电? 我做过一个,用电容供电,并联电容的电阻发热,使测量温度升高,后在外壳上开孔还不行,最后把DS18B20放在外面!行了(做室温检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