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怎样把linux全部擦除?急

楼主(2010-03-07):
学校里进的2410的板子里预装了linux,弄的学习很不方便,怎么把它擦除掉,然后裸机学arm,拜托各位大虾说说具体怎么弄?

网友:
我记起某位高人说过一句话.

ARM7是学习底层的
ARM9是学习系统

---------------
NND,刚碰翻了杯子,好在键盘没事,,想不想来了,,

网友:
用JTAG可以擦除
看下开发板的资料,一般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看了下,但是照着pdf档做,就是没有擦除掉。。。请问有没有很切合实际的jtag擦除操作文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赞同,我们学校就只有arm9台子。

网友:
可以使用h-jtag试试,比较通用,但是如果硬件是非标准的,配置有些难度。
可以去它的主页看看

网友:
接上串口,开机一般都是u-boot引导的,按空格键进u-boot,在u-boot下,想怎么擦就怎么擦

网友:
擦除NandFlash:
nand erase all

擦除NorFlash:
命令erase,可根据提示添加参数

网友:
6楼的方法我试过,的确是想怎么擦就怎么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ke可以具体点吗,我是vivi的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不是u-voot启动,是viv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