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种材料的电路板材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0-03-07):
那个半透明的是金电子的单面感光板所用的材料,那种黄色材料的是玻纤覆铜板,感觉前者要好些,切割起来也没有毛边,后面相对就要差些。。。。
不知道这两种板材分别是什么?是不是现在外面卖的覆铜板都是这种黄色的,有半透明的吗

网友:
都是黄色的吧,好像是环氧树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一种是半透明的

网友:
第一个是淡绿色。
现在好像都是玻璃布和树脂做成的基板,只是所用树脂不同。酚醛树脂,环氧树脂。还有就是树脂用的固化剂。
黄色的应该是环氧的。
透明的那个应该是酚醛的。
酚醛的高频特性比环氧的要好,而且不太容易受温度影响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很详细,应该不错,我觉得前面那种材质拿起来感觉就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