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的内存管理有使用伙伴算法吗?

楼主(2010-03-07):
记得哪里有说过,但看源码好像没发现……

网友:
djyos 里面貌似是实现了Buddy 。

RTT里面对于大内存是采用slab算法,好像bsd和linux都是采用slab的,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小内存管理器并没使用伙伴算法,以前有使用过,但消耗内存太多,所以替换掉了。

大内存管理器则使用slab算法,主要体现在它的cache性上。实际测试下来,slab算法会比小内存管理器的算法快非常多,具体数值有些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