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AD8330设计示波器模拟通道放大电路?

楼主(2010-03-07):
偶然看到ADI网站上看到AD8330,看了一下资料觉得挺合适做示波器模拟通道放大电路的,想比于AD603,它的带宽大(150MHz);放大倍数大(可达50dB,甚至更高),并且带宽不随放大倍数而改变;单电源供电,功耗低;ADI网址上的报价更低,不过淘宝上要30元左右。
本来想仿真看看的,但是在仿真软件里找不到库,现在手头上除了一个万用表之外什么仪器都没有,没法做实验测试,但又不想放弃,所以就到论坛里请教一下。自己设计了一个电路图,如下图所示,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简单说一下这个电路,信号经过耦合、衰减、经过U1阻抗变换后,输入到由U2组成的偏置电路。这里加偏置的目的是将AD8330的输入共模电压设为2.75V左右,因为共模电压将会影响输出噪声。关于AD8330的输入共模电压有点不明白,数据手册上说0~Vs,如果设为了0V,差分输入为+-2V,那输入端不就会出现负电压了吗,单电源情况先可以吗?U2的输出通过一个50欧姆的电阻输入到AD8330,而AD8330的另一个输入端输入的是偏移电压,用来调整波形显示的垂直位置,输入范围(2~3.5V,我用的ADC输入范围是1.5Vpp)。VCOM控制的输出的共模电压,需要和用的ADC相匹配,我计划用的是MAX19507,共模电压设为0.9V。VDBS控制的是增益,输入范围0~1.5V,30mV/dB。
    这是我的设计,希望各位大侠指教,看看设计是否合理,需要如何改进。
    谢谢。

AD8330放大电路 (原文件名:模拟放大3.JPG)

网友:
以前电子设计的时候用过AD8330做压控放大器,结果不会用~ 所以MARK

网友(2010-07-27):
你这电路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做啊!!不知能否指导下

网友(2011-08-03):
lz。。。还保留了AD8330的资料吗?能否再出来说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