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雕刻机能铣铝铜的应用什么样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0-03-07):
各位大哥,最近在DIY一台能铣铝铜的JJ,想选用伺服的驱动,请问一下用多大的功率,还有就是用什么样的驱动和电机?在线等。

楼主:
请高手指点,在下送上几张图

雕刻机的电杨,很小哦,真不知够不够力的。才几W (原文件名:雕刻机的电杨,很小哦。.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37118.JPG(文件大小:1.0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P4836.JPG)

网友:
100W的伺服够了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100W的用什么厂家的好呀,听说台达不错,安川、松下的又如何?不知要什么价钱,请高手赐教!

网友:
小型雕刻机,小型是什么概念?
负载多大?移动阻力多少?惯量多少?加工速度多少?进刀量多少?
没这些数据,怎么能说应用什么样的伺服电机?
一般雕刻机使用的电机多是100w-400w的。要先了解上面的数据才能判断该用多大。

网友:
呵呵!大的是不是太危险哦,还是从小的开始玩吧!

网友:
用安川的吧.性价比不错的. 15*20以内的机器都随便用了.最好1:2减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安川的吧.性价比不错的. 15*20以内的机器都随便用了.最好1:2减数

新的要好多钱哦。。。旧的也要1500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