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帮忙做项目

楼主(2010-03-08):
大家好,请论坛朋友帮忙做个项目(可付费),小弟想做一个报警器,作用是检测可燃气,已经使用运放做出来了,但是因为传感头的输出电压不是恒定的,会有有个缓慢的下降过程,所以采用普通的固定参考电压、比较器做出来的检测电路的因为传感头输出的电压一段时间以后会下降到低于预设定参考值而误报,因此现在我想改进电路用单片机来实现,
初步概念:主要就是把用普通运放、固定参考电压做的这类检测电路改成用单片机、动态参考电压,因为传感头的输出端电压是缓慢下降的,但是检测到可燃气时输出端的电压变化是突变的,所以想单片机间隔几小时就把现在的传感头输出电压存储更新为新的参考电压,这样就可以解决误报的问题了
因为本人不会编程,所以想找一个论坛上能做这个的兄弟看看给我做这个程序,我可以付费,还有最好使用pic 711的otp单片机,这样我手头有可以不要另外购买了,实在不行也可以换其他单片机,最好是深圳这边本地的朋友,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可以,只是交流稍有点麻烦
本人qq3056-23629

楼主:
忘了说了, 传感头输出电压一般2个月到半年左右会下降0.3-0.4v左右,我觉得程序里面只要设置了比如:6小时更新一次参考电压,在6小时之内传感头的输出电压只要超出参考电压几%就可以被认为是报警了,这样应该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吧
输出只要简单的3路输出,蜂鸣器一路,两路继电器输出,

网友:
楼主,这点小事,自己都能搞定了。

网友:
use a watchdog timer, and configure the mcu to retain info in between wdt resets.

fairly eas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点小事,自己都能搞定了。

我不会单片机啊,没有兄弟愿意帮忙啊?

网友:
如果用硬件来处理的话,
可以把输出分两路,一路做个大时间常数的rc滤波,应该就是自动跟踪的参考电压了(类似运放的超级伺服原理)
另一路作为输出与参考电压比较.

如果触发时输出变化速度很快的话,也可以对输出做微分来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硬件来处理的话,
可以把输出分两路,一路做个大时间常数的rc滤波,应该就是自动跟踪的参考电压了(类似运放的超级伺服原理)
另一路作为输出与参考电压比较.
如果触发时输出变化速度很快的话,也可以对输出做微分来检测

谢谢兄弟解答,我现在想改成单片机的了,因为感觉分立元件的一大堆元件麻烦,用单片机应该简单很多

网友:
我想你这个用一片PIC12F629就可以了,如果有批量的话629应是1块多。(交流可电邮:xzb_x@163.com)

网友:
629 1元多,这么夸张。第1次听说。

网友:
【8楼】:    PIC12F629 好像没有AD输入?
【楼主位】: 你的项目是批量,还是少量, 如果是少量, 单片机就没必要指定型号了
             "简单的3路输出"-----三路一样的, 还是略有区别,
             觉得用 PIC16F877A 或 PIC18F4520 之类 可以适用
             pic 711的otp单片机----是 PIC16C711 吗, 不知是否有 AD , 如果有也可以,但调试时要先用 PIC16Fxxx 做调试
             你的项目应该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8楼】:    PIC12F629 好像没有AD输入?
【楼主位】: 你的项目是批量,还是少量, 如果是少量, 单片机就没必要指定型号了
             "简单的3路输出"-----三路一样的, 还是略有区别,
             觉得用 PIC16F877A 或 PIC18F4520 之类 可以适用
             pic 711的otp单片机----是 PIC16C711 吗, 不知是否有 AD , 如果有也可以,但调试时要先用 PIC16Fxxx 做调试
             你的项目应该很简单

谢谢,单片机其实也不一定要711的那种,只是不想用价格太高 的单片机,3路输出其实只有两路延时输出,一路是蜂鸣器的,兄弟有意的话可以加q聊一下

网友:
zgfjcc
  你这个不要设什么固定的报警点,而是检测信号的变化速率,这样比较可靠,就像股票的5日均线和当前值比较一样.
【6楼】 albert_w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好像叫ooA什么的,忘了

pic16C711带AD,这个片子还是很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