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by step 用nRF24Z1做2.4GHz CD音质数字无线音箱/耳机

楼主(2010-03-08):
nRF24Z1是一个很好用的单片2.4GHz无线音频传输SOC,其特点是传输全数字化,传输无压缩确保音质无损,内置无线传输抗干扰协议,只需简单配置就可以工作。

下面介绍如何用nRF24Z1做无线音箱耳机:

楼主:
由音频发射模块ATX,以及音频接收模块ARX组成,先上PCB板:

楼主:
这里是ATX 2.4GHz无线数字音频发射模块的原理图,主要由一块wolfson的立体声ADC和一个nRF24Z1构成:
ATX 原理图ourdev_537163.pdf(文件大小:21K) (原文件名:ATX.pdf)

楼主:
这里是ATX 2.4GHz无线数字音频接收模块的原理图,主要由一块wolfson的立体声DAC和一个nRF24Z1构成:

楼主:
这里ATX 2.4GHz无线数字音频发射模块的PCB文件:

楼主:
这里ATX 2.4GHz无线数字音频发射模块的PCB文件:
ATX PCB文件ourdev_537165.zip(文件大小:49K) (原文件名:ATX.zip)

这里ARX 2.4GHz无线数字音频接收模块的PCB文件:

楼主:
nRF24Z1有两种配置方式,用EEPROM配置或用MCU通过IIC进行配置,配置完成即可正常工作。采用EEPROM配置比较简单,而采用MCU配置可使得功能更灵活,甚至可以完成数据的双向传输等功能。

楼主:
nRF24Z1的配置表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EEPROM的前三个字节需保留为nRF24Z1识别用,固定值为0x03,0x00,0x00。因此寄存器地址n的初始值是放置在EEPROM的地址n+3中。由于寄存器0x7D到0x7F的值不会从EEPROM中读出,因此EEPROM容量的最小要求为128字节。

网友:
mark~cool~ mcu用的什么?

网友:
mark,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rk~cool~ mcu用的什么?

24z1带增强型8051

网友:
哇……老大,我决定跟你混了!

能通过电邮或者qq联系你么?

这篇文章,正是我想做的东西……

网友:
还不错的说,上次在别的项目看到过这个模块,感觉不错,不过比较费电啊

楼主:
这个nRF24Z1还是很好用的,就我用的经验来说,只要不改动前面的PCB布局设计,外围元件参数没有太大偏差,基本都能成功。
有什么问题,我尽量在这里解答。
如果想有需要直接用模块测试一下,也可以到我的淘宝店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a5f6f7ce10231ff7e9def7671e0bebb.jhtml
自己做过这东西,想着多挣几个米,望老大手下留情。

网友:
看了下,一套99块

楼主:
这是在wolfson深圳实验室测试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不错的说,上次在别的项目看到过这个模块,感觉不错,不过比较费电啊

nRF24Z1是很省电的,比蓝牙的功耗还低。

楼主:
用nRF24Z1做无线耳机与无线音箱的不同在于DAC的选择,无线耳机的DAC带有耳机推动输出。

网友:
这个编程是怎么编程的?

楼主:
1. 如果只需要基本的应用,不需要编程,只需要外置一个EEPROM(如24c02),其中放入配置参数(如ADC/DAC的一些参数,采样率,跳频方式,延时参数等),上电以后nRF24Z1自动读入参数,即可正常工作。
2. 如果需要高级的应用,如控制数据的双向传输等,可以外接一个单片机,通过I2C或SPI串口,读写nRF24Z1寄存器来传送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编程是怎么编程的?

nRF24Z1 内部有处理器及固化好的全部软件及无线通信抗干扰跳频协议,这部分无需用户再进行编程,只需要进行一些相关参数配置即可。

网友:
nRF24Z1 内部有处理器及固化好的全部软件及无线通信抗干扰跳频协议,这部分无需用户再进行编程,只需要进行一些相关参数配置即可。

固化了全部软件及无线跳频协议?是固化的还是写入的?
购买了这个小板,我是否可以自己编写程序写入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nRF24Z1 内部有处理器及固化好的全部软件及无线通信抗干扰跳频协议,这部分无需用户再进行编程,只需要进行一些相关参数配置即可。
固化了全部软件及无线跳频协议?是固化的还是写入的?
购买了这个小板,我是否可以自己编写程序写入模块?

无线的程序已经mask在芯片内了。
如前所述,如果自己编写程序,可以扩展一些高级的功能,在模块上nRF24Z1与MCU通过I2C连接,如果需要自己编写程序,把I2C的线接到自己的MCU即可,没什么难度.

网友:
当外接mcu时,芯片内部mark的程序是处于屏蔽状态,还是处于子程序状态,或者是协同工作状态?

网友:
nRF24Z1能传多远?通讯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外接mcu时,芯片内部mark的程序是处于屏蔽状态,还是处于子程序状态,或者是协同工作状态?

内部mask的程序是任何时候都工作的,与是否外接MCU无关,也不能屏蔽.外接MCU只能做一些功能的扩展如控制数据的双向传输,如将数据写入Z1内部的寄存器,由Z1将该数据传到另一端,传输的过程及跳频抗干扰等由Z1自己完成,另一端的MCU可以从相应的寄存器读出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nRF24Z1能传多远?通讯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

nRf24Z1是4Mbps.
0dBm的发射功率,距离一般10-20米,视天线设计及匹配电路的参数而定,有做到更远的情况。
更远的距离可加PA设计,可到150米以上.

网友:
这个产品可以用来干吗?

网友:
33楼
学习,或做成无线音影系统!

网友:
我也整个

网友:
请问,芯片内mark的程序是厂家mark进去的,还是有专用编程器一次性编程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芯片内mark的程序是厂家mark进去的,还是有专用编程器一次性编程进去的!

厂家mask好的.

网友:
这芯片,多少米一块啊?

网友:
有用MCU的电路和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产品可以用来干吗?

  nRF24Z1™是CD音质立体声无线传输单片SOC解决方案,高达16bit 48 kspl/s的无线音频传输,无需任何压缩。与目前已有的蓝牙类的无线数字音频产品不同,蓝牙由于带宽以及协议等原因,在传输数字音频时必须采用有损压缩的方式,无法达到CD音质的无线传输。nRF24Z1™也支持最高24bit  96 Kspl/s的输入。
  工作在全球通用2.4GHz频段的nRF24Z1以极低的成本提供高性能和高集成度的解决方案。基于Nordic MegaZtream™结构完成全部音频服务需求,通过使用片内的硬件和软件资源确保高品质的音频传输。nRF24Z1在提供4Mbit/s音频流数据同时提供双向控制信息传输比如音量、平衡和显示等信息。使用工业标准的I2S和S/PDIF音频接口,nRF24Z1能够以无缝连接方式提供任何与数字音源的接口或者是外部扩展工业标准的低成本A/D和D/A转换器用于模拟音频输入和输出,控制信息通过SPI接口或者是2线接口(I2C兼容)进行传送。

单芯片2.4GHz RF收发器,高达4Mbit/s的数据传输率,内置协议和QOS引擎
I2S数字音频接口或S/PDIF接口,很方便与主流的ADC/DAC无缝连接
输入支持高达24 bit 96kspl/s音频流直接输入
输出支持高达16bit 48kspl/s音频流直接输出
为数字控制数据传输提供高达50kbit/s 的SPI 或者是2线接口
片上电压调节器,极少的外部元件
1.9V ~3 .6 V供电电压范围
平均消耗电流5 mA @ 192kbit/s MP3数据流
平均消耗电流15 mA @ 1.5Mbit/s L PCM数据流
低成本0.18µ CMOS工艺, 36 pin 6x6mm QFN封装

网友:
【41楼】:
你好!可不可以把PCB文件转成PROTEL99SE格式,谢谢!

网友:
楼主,我又来提问了。

如果我要在你板子的基础上,实现最大距离50米(坚决不穿墙),应该接什么PA芯片?

楼主:
2.4GHz回复【43楼】maxims
楼主,我又来提问了。
如果我要在你板子的基础上,实现最大距离50米(坚决不穿墙),应该接什么PA芯片?

啥2.4GHz 频段的PA基本都可以,问题的关键是:1. 你要有相关的仪器 2.你要会调

网友(2010-04-14):
楼主,请看你的邮箱,盼复……

网友:
楼主哪去了啊?寻 你很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eddd

网友:
一套 99 元,似乎不贵。。。咋下架了呢?

网友(2010-05-17):
如何能联系到你????看到回电:18904310990

网友:
收藏 这个有用

网友(2010-07-31):
回复 楼主:
由音频发射模块atx,以及音频接收模块arx组成,先上pcb板:

引用图片

楼主威武,从楼主的原理图上看,楼主的系统可以用EEPROM进行配置,也让可以用I2C进行配置,楼主是否可以给小弟一个I2C控制的C语言程序啊,不胜感激啊,小弟最近也在想做个语音系统玩玩,但是遇到困难啦,玩不下去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上传的PCB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哪位知道啊?

网友:
呵呵,楼主失踪了嘛?

网友:
好文,做个记号

网友(2010-11-27):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想买模块玩玩,自己没仪器调试

网友:
相当有价值,顶!

网友(2011-04-26):
好东西,顶一个,有空了再来学习

网友:
很好,有空玩玩这个

网友:
呵呵,也想整一个。

网友(2011-07-22):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现在nRF24Z1这款芯片的使用率还高吗?它的寄存器初始值要怎么配置呢?我找到了一个软件是配置它的寄存器初始值,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没有生成的按键。不知道你了解不?谢谢!

网友(2011-11-19):
mark,有点意思 .thanks

网友(2012-02-18):
做个记号,别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