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铺铜后,如果再想去掉铺铜,怎么操作?

楼主(2010-03-08):
protel中铺铜后,如果再想去掉铺铜,怎么操作?(铺铜后将文件保存了,用'撤消"是不可以的)

网友:
1,扔到PCB外边
2,如果想彻底删除,那就ctrl x

网友:
拖出去,斩了

楼主:
多谢二位了!!!!!!!!!!!

网友:
选中  按delete

网友:
按E,然后再按D,再鼠标点它一下就没了。

网友(2011-02-21):
请问一下,我想要删除部分铺铜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2011-03-26):
如果你是一整块覆铜的,不能删除部分的,如果要删除,全部覆铜都会删除。你可以分块覆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我想要删除部分铺铜应该怎么操作??

1、在你要删除的部分画一个无网络标号的多边形铜,2、重新生成铺铜,3、删除开始的那个无网络标号的多边开铜。
三步后,留下的新窗就是你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