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不只用于layout,AD画彩色原理图

楼主(2010-03-08):
原理图只是为了PCB layout吗?一个强大的原理图工具还应是电路分析的利器。比如在用投影仪培训讲解电路原理时,AD可以这样做,用不同的颜色快速的标示和识别不同的net,找寻信号的走向。它有这样一个专门的工具。

楼主:
还可以这样使用图形方式标示

在一个回帖中,我表达了一种观点:说ad差的,很多都是ad使用水平较低者。我只略会它的皮毛而已,但我知道它还有一些高级功能还不会用不了解。可是这方面的讨论太少了。

网友:
AD的原理图是最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的原理图是最好用的。

如果前面加上“除了OrCAD”以外,我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如果说好看,那还不如EE杂志上的图呢,可惜不知道啥软件画的。

网友:
新入行的菜鸟就喜欢颜色啦,3DView啦,这些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用Altium的公司层次不高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从对用户友好的角度看,AD的辅助功能确实比较强,用起来方便。,。这个应该承认,OrCAD真赶不上。。。

当然,OrCAD是面向连接的原理图,AD不是,这个各有好坏,不好评论。

AD的弱点在于专业功能,原理图还好点;PCB的约束,交互布线,分析,库,这些EDA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差很多……估计也和很多专利的封锁有关。所以AD去搞EDA/FPGA流程集成了。

不存在完全完美的软件,什么都没必要一棒子打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颜色可不是为了好看。分析一个复杂的原理图时有用的功能
3D?最不可能有3D的PADS9.0也这样做了,虽然比99晚了快10年,功能也只是99的水平而不是AD的水平

网友:
嗯,UI做得好看一点也没有错啊,反正我喜欢,呵呵,AD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项目管理,这个我很喜欢,呵呵!如果它的PCB功能能像CADSTAR那样,该多好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事实是经常有不善用不喜用PROTEL的人张嘴就把protel狂踩一番,作为AD的FANS,我们并不是举不出相反的例子

回复 网友D:
我也喜欢它的项目管理,PCB功能希望再改善吧。从AD7.0起,AD的拉线,推挤,规则等都有了不小改善,它的PCB功能,我觉得已不比PADS差,如总线布线还要比PADS好用(或许因为我PADS的水平问题?)

网友:
AD最大的不足就是版本更新的问题。每个大版本Bug太多,没完没了的。作为企业的话,肯定不希望类似的事情发生;评估期间,很容易导致不良好的评估印象。。。不过这基本没见什么改观。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在国外的一次在线交流时,我跟他们工程师提过,就是画多层的板的时候太慢了,奶奶的,他就知道提高硬件,比多核CPU,独立显卡啊,什么的;呵呵,

说它的PCB功能比PADS强,这个就牵强了,专利保护后,他们的PCB功能一直没有办法行到改善,有可能...Cadstar,PADS 同样是低端软件,虽然强,但也贵...

楼主:
PCB我觉得各有所长。说起专利,据说protel的焊盘,走线显示net名也是有专利的,虽然早就有呼吁PADS还有Allegro增加这项功能,至今好像未实现。
这里PCB的高手很多。我只就个人使用经验举几个AD的小例子。
AD可以对多项对象(元件,走线,2D线等)同时精确移动,比如向左移5.63280mm
AD可以用两种方法对一条或多条走线进行整齐的切割,方便修改或总线布线。它还可以切割覆铜,把一个覆铜分成需要的几部分
AD自带拼版工具,不需用复制粘贴
AD自带CAM编辑工具,而且可以用它GERBER文件反向生成PCB

网友:
只是一个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E:
PCB我觉得各有所长。说起专利,据说protel的焊盘,走线显示net名也是有专利的,虽然早就有呼吁PADS还有Allegro增加这项功能,至今好像未实现。
这里PCB的高手很多。我只就个人使用经验举几个AD的小例子。
AD可以对多项对象(元件,走线,2D线等)同时精确移动,比如向左移5.63280mm
AD可以用两种方法对一条或多条走线进行整齐的切割,方便修改或总线布线。它还可以切割覆铜,把一个覆铜分成需要的几部分
AD自带拼版工具,不需用复制粘贴
AD自带CAM编辑工具,而且可以用它GERBER文件反向生成PCB

我帮你附点图

焊盘和走线显示网络名称,布线条理很清楚 (原文件名:4.jpg)

原理图要画成这样是不是要逐根线画呢? (原文件名:2.jpg)

先画一条竖线 (原文件名:5.jpg)

然后拖动,快捷键M,D (原文件名:1.jpg)

然后删除竖线,是不是很快捷啊,这只是举了个小小例子,AD的人性化设计真是很多,我也用过orcad的原理图,虽然不错,但不如AD人性化啊,

网友:
还是觉得OrCAD画原理图方便些。

网友:
AD内置拼版工具 (原文件名:6.jpg)

拼版结果 (原文件名:7.jpg)

网友:
AD啊

也真TMD太耗资源了

光这一点我就不用

网友:
看到了回复里谈到的一些AD的优点,我觉得还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我认为这个特色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壮举——原理图和PCB图的交互!
    你在原理图中用鼠标框选一块电路或选中若干个器件,按T—>S,就能立马切换到PCB中,同步选中那些器件,然后,在PCB工具栏,找到布局命令,这个命令的子目录中,包含有几个布局命令,其中有一个“布局到框中”的命令,你一点它,然后找个PCB空白的地方,用鼠标左键框出一个矩形来,呵呵,你在原理图中选中的器件,都刷刷刷刷地齐聚在这个矩形框中。(上面提到的也就三两下快捷键)。想想,这给你的布局带来多大的便利,你可以分电路功能模块布局了。我以前本想作一个《多个PCB设计软件对同一操作的优劣比较》,后来兴趣大减,就没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在的笔记本都能流畅运行AD。
我曾经的笔记本华硕A5300, 集成sis显卡,AMD CPU,512M内存,当时能流畅运行。
ThinkPad T60,X1300显卡。
ThinkPad T400,HD33470显卡。这两款笔记本在PCB拖动和缩放时如行云流水,非常流畅。
家里的笔记本华硕C90P,E5200 Cpu,8600MGT,也很流畅。
家里2000年的老台式机,雷鸟900,256内存,M64显卡,也曾经运行过一段时间AD。就是比较卡。

下图是运行AD9.2时的内存占用,对比QQ的内存占用

运行PCB时内存占用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我还是喜欢PADS

原理图和PCB联动,这个是PADS先有的功能吧?AD是后来者

另外,PADS的功能更方便,不用特别操作,这边选中,那边自然就选中了

一直觉得比较遗憾的是,PADS没有再PCB线上和焊盘上显示网络名
另外一个是,元件布局功能太弱。基本的等距分布都没有

网友:
AD完美双屏工作,笔记本显示原理图,外接22寸液晶画PCB,原理图和PCB都能交互选择。在布线时同时参考原理图,修改了原理图可以更新PCB,修改了PCB也可以更新原理图。在布线时进行引脚交换非常方便。

图是手机拍的,不清楚。

网友:
to: qiuyan

这是怎么实现的?  需要硬件或软件么?

网友:
AD 的3D功能比较好,能导入外壳的机械文件到Pcb中装配,也可以导出Pcb的3d文件到机械软件如SolidWorks、UG、PRO/E中进行装配检查。
看我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93778&bbs_page_no=1&bbs_id=1009

网友:
回复 网友G:
to: qiuyan
这是怎么实现的?  需要硬件或软件么?

不需要软件,AD6以后只要拖动在AD界面中拖动PCB或原理图标签到另一个显示器中就能完美双屏,视野更开阔,布线超方便,只要笔记本有显示器输出口就可以,所以应该所有的笔记本都能实现。双头显卡的台式机也可以

楼主:
楼上是强人。

AD在视图控制上做的不错。比如滚轮缩放,自动移边,瞄准镜。右键平移的方式是比autocad的中键平移更自然平滑的方式。
还有,AD的原理图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记忆一些点。必要时用快捷键迅速调出这些点,就是使工作区迅速移动到这些点,不用输坐标、,方便分析和修改。

网友:
dxdesigner也可以给不同的网络标不同的颜色啊!这个不是ad的专利吧,dxdesigner也可以输出仿真网表啊!不是带有hyperlynx analog混合仿真吗?还能结合modelsim进行数字仿真!

网友:
AD的全局查找修改功能不仅强悍而且易用,跟protel比有天壤之别。
例如要将PCB中所有“顶层”,网络为“VDD”,宽度“20mil”的线改为40mil,只需在线上右键“查找相似目标”,
layer选中top layer,net 选中VDD,width选中20mil,点击确定,在弹出的PCB inspector中修改width为40mil就可以,我说了一大堆,其实操作很简单直观的。

楼主:
当初想试试dxdesigner,一个中心库就搞得知难而退了。不同的版本的库还不能通用。

我说的不同的网路标不同颜色,不是99那种用手动设连线颜色的方法,在AD里是用加色工具给网络加色,不同的网络自动换色加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它可以简单的把不同类的对象给一次修改,比如把top层的圆弧,走线,填充等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对象一次选中修改为另一层。还可以把原理图中的文字和连线这样的似乎不相关的对象一次修改颜色为红色。原理图和PCB的查询语言更是强大到用一种语言,而不是有限的设好的滤器的方式,来实现非常复杂几乎无所不能的查询,可用于选择,规则建立等

网友:
说到PCB和原理图缩放,AD有多种方式,传统的Pgup和Pgdn兼容protel,但是Pgup和Pgdn在键盘右边用起来就不方便,好像PADS中也可以用这两个键缩放的,用鼠标缩放方式1,按住鼠标中键上推放大,下推缩小。方式2、按住键盘Ctrl,滚动滚轮进行缩放,这个跟windows很多软件如ie,office,Adobe reader缩放方式一样,这种方式我更喜欢使用。
还有PCB换层布线并自动加过孔需要按小键盘的“*”键,但是笔记本用小键盘不方便,怎么办,你可以修改快捷键,但在AD6.8以后就不可以了。可能是bug,幸好AD还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换层并加过孔的方法,
按住shift + ctrl 滚动鼠标滚轮就可以了,滚轮向前下一层,滚轮向后上一层,太方便了。

网友:
AD的multi-Routing方式布线,适合于数据和地址总线等等。只要选中焊盘,一起拖动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dxdesigner用起来比较方便 和expedition配合起来很好用

网友:
怎样用ad做到挪动元件推挤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946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问一下 楼主的原理图 芯片管脚序号  ①②③④ 怎嘛写上去的?

网友:
我也用AD,只用到了最基本最简单的功能,楼上上的拼板在那个菜单里,谢谢

网友:
上传几个演示大家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放置 --内嵌板阵列
如果选中“反映”可以拼阴阳板,对于双面贴片可以省一块钢网

网友:
TO :【37楼】 qiuyan
高人 能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的原理图 芯片管脚序号  ①②③④ 怎嘛写上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来仿一个,只做了两个脚

隐藏管脚标示,放置椭圆,放置字符

网友:
3Q,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介绍了AD很多没有用到的功能

网友:
这里比较热闹,把我33楼提的问题放到这里,再问一遍,期望高人解答:

怎样用ad做到挪动元件推挤线?

用线推挤线,我知道怎么做,但是用元件推挤线,怎么实现?用元件推挤线我认为好处之一就是节省空间-省钱,还有好处就是开始随便布线,布完线以后挪动元件推挤一下,省事。
图,表达的意思是:元件1、2、3向下推挤,元件4固定,要求线能够按照规则挤到元件1、2、3和元件4之间。
AD或99能实现吗?如果不能,其他软件能实现吗?

网友:
这个好像CADSTAR可以,其它就不清楚了

这个功能“其实可以有的”.......

网友:
dxdesigner的中心库可以通用啊!

网友:
altium designer GUI 非常人性化!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功能都是“可以有”的,但专利让他“不可以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功能都是“可以有”的,但专利让他“不可以有”。

有没有变通的办法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J:

绕过专利是法务部门的事情,不让别人绕过专利也是法务部门的事情。就看谁厉害了。

很多类似的功能不能直接加强,可能很大的因素不是不愿意做,而是做了就要上法庭。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除了【43楼】提到的CADSTAR可能有,还有哪个有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19楼】
占的是CPU
不是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J:

mentor expedition也有!元件推走线,走线推过孔,走线推铺铜,过孔推走线,过孔推铺铜,反正板子上有什么就推什么,你可以铺铜后再布线——铺铜对走线没有任何影响,自动避让,自动平滑,自动填充,自动删除孤铜,所见即所得,你想弄哪个先都可以,改板子的时候直接改,不用删了铺铜删了泪滴再改走线,泪滴也是动态的,修改走线泪滴会跟着改回复【31楼】qiuyan

回复 网友A:

expedition像这样的走线可以同时打孔换层,很方便的更改线与线之间的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mentor expedition也有!元件推走线,走线推过孔,走线推铺铜,过孔推走线,过孔推铺铜,反正板子上有什么就推什么,你可以铺铜后再布线——铺铜对走线没有任何影响,自动避让,自动平滑,自动填充,自动删除孤铜,所见即所得,你想弄哪个先都可以,改板子的时候直接改,不用删了铺铜删了泪滴再改走线,泪滴也是动态的,修改走线泪滴会跟着改回复【31楼】qiuyan
回复 网友A:
---------------------------------------......

AD中的multi-Routing方式布线也可以同时打过孔换层,也很方便改线间距,但是推挤功能不如mentor expedition,我知道只能线与线、线与过孔之间推挤,泪滴也不能动态,毕竟它只是一个中端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19楼】
占的是CPU
不是内存

我看过在PCB连续拖动时,或者不断的缩放时比较耗CPU,大概在20---30左右,应该不算多。

网友:
mentor EE 刚开始入手确实有的毫无头绪 元器件库都要自己建(从焊盘做起)但是只要把EE流程搞清楚了 并不是很繁琐而是很智能,到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乐趣,严谨是EE的风格!现在关键是教材少,

网友:
帮助文档还是比较全面和详细的,只是要花点时间!不过值得

楼主:
AD是可以推挤铺铜的,不需要删除铺铜再布线。它的铺铜功能有一个强大的地方,下图由一些精确确定尺寸的五角星铺铜组成。没有用KEEPOUT层:没有用栅格,是铺铜不是图像,可以连网络的。

楼主:
诸如此类“鲜为人知”的功能还有不少。如:
AD原理图强大的编号功能,图中元件如“R1子图1”这样复杂的编号全是自动编号,非人工一个个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E:
AD是可以推挤铺铜的,不需要删除铺铜再布线。它的铺铜功能有一个强大的地方,下图由一些精确确定尺寸的五角星铺铜组成。没有用KEEPOUT层:没有用栅格,是铺铜不是图像,可以连网络的。

引用图片
你够强的,这个功能我要试试。

网友:
来个AD中画螺旋线,可以用来做PCB线圈。
这个是用脚本输入圈速、大小、间距等参数后自动生成的

网友:
【58楼】 tt80
AD是可以推挤铺铜的,不需要删除铺铜再布线。

如何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厉害了可以把详细方法给我看看吗?
shijiedl@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A:
太厉害了可以把详细方法给我看看吗?
shijiedl@163.com
这个脚本我是从网上下载的
现在贴出来共享

网友:
希望大家多发点AD应用技巧

网友:
不能把,这个螺旋线脚本我怎嘛运行部起来啊,有错误 :没有注册类型 咋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能把,这个螺旋线脚本我怎嘛运行部起来啊,有错误 :没有注册类型 咋回事啊?

引用图片
先新建一个pcb文件,保存为PlanarTx.pcbdoc  ,然后点击菜单dxp--运行脚本,找到解压的脚本文件,运行

网友:
不知【58楼】的五角星是怎么画的

网友:
CADENCE才是最牛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CADENCE才是最牛B的

你讲讲看它牛的地方,让我也学学

网友:
CADENCE才是最牛B的?那mentor boardstation呢?300k-500k 刀的价格是随便叫的吗

网友:
用了这么久 真的是皮毛哦

网友:
AD的粉丝很多啊。不过山外有山,还有句话叫各有千秋。没有哪个软件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个软件是“最好”的。说AD人性化最好的,去用用ZUKEN的CR5000以后再说;说功能强悍的,同CADENCE的ALLEGRO或者MENTOR GRAPHICS的EE比较一下再讲。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双屏显示,太爽了

网友:
学了不少东西,多谢。。。。

网友:
AD的Swap Pin功能还是很爽的,布局的时候电阻、电容啥的不用转来转去的了。

网友:
原来AD还有这么多功能,看来我浪费AD了,杯具~~~

网友:
mark 向 qiuyan 学习   不要当杯具

网友(2010-04-09):
很强大的帖子!

网友(2010-06-18):
后来者 学习 期待楼主出个教程!

网友:
如果说好看,那还不如EE杂志上的图呢,可惜不知道啥软件画的。

splan

网友:
回复 网友E:

ad可以对多项对象(元件,走线,2d线等)同时精确移动,比如向左移5.63280mm
ad可以用两种方法对一条或多条走线进行整齐的切割,方便修改或总线布线。它还可以切割覆铜,把一个覆铜分成需要的几部分
ad自带拼版工具,不需用复制粘贴
ad自带cam编辑工具,而且可以用它gerber文件反向生成pcb

请教高手:能否详述以上功能的具体操作步骤。我很想学。

拼板完成后,怎样才能回复到正常的可编辑状态,而不是只是3D的整版显示?pcb厂家得到这个图后可以直接生产吗?

网友:
请问现在哪个版本的  AD比较稳定呢  目前我在用6.9

楼主:
AD独有的整体精确移动与切割走线
快捷键E/K,然后在所需切割的走线上拉,切口宽度是可以设定的

楼主:
再选中需要移动的所有对象,EDIT/MOVE/MOVE SELECTION BY X,Y,输入偏移量,

楼主:
切割铺铜,P/Y
AD还有一些功能,如版本控制功能,原理图加入LAYOUT规则(如果用orcad画原理图,PADS画板个人认为还不如用logic画原理图即因此类互动问题),PCB区域规则设置(这个PADS目前还没有此功能,当然PADS也是个优秀的软件且也在更新中)
qiuyan和zcllom 星罗棋布等是高手,感觉这个论坛的altium讨论水平越来越高了

网友:
在覆铜时选择“无填充”,并把“锁定图元”去掉
那么覆铜后想改布线可以直接把覆铜的某边框删除,这时就可以布线了,布完后重新生成覆铜就OK了
板子完成后按需要将“无填充”改为“实心”或“栅格”

楼主:
楼上提到了一种方法,还有其它几种方法,我这里再说一种。使用shelve命令可以把指定的或全部的铺铜暂时移除,这样既可以节省资源又可以再在原铺铜的地方任意走线等操作,到需要时再用还原命令还原铺铜即可。PADS为什么铺铜节省资源呢?它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因此每次打开文件时铺铜都消失了需要操作一下再显示。
顺便说下AD的资源占用,其强大的在线DRC功能也是原因之一。是全程监控不需关掉的。它也可以实时显示某处违反了哪些规则,不像PADS有些操作要关掉才可以。如果用老的铺铜方式用线条填充,而这些线条是可以单独操作比如删除部份普通内线条,这样它要把这些线条当成走线全给你分析一遍当然慢,所以用新的方式铺铜如solid,none会好不少,不过转99要再处理一下。
AD的铺铜管理器,可以单独管理某个铺铜,也可以单独给某个铺铜命名并定义规则,

网友:
ls高手多多,让我学到很多,受益匪浅。请高手们继续赐教!

网友:
没想到protel发展的这么快,几年不见刮目相看

网友:
protel确实越来越好了。。。不过orcad画图确实清爽,资源小兼容好,标准啊~~
更主要的是其他软件破解麻烦。。HH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内置拼版工具 (原文件名:6.jpg)

拼版结果 (原文件名:7.jpg)

拼板后怎样才能恢复到可编辑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使用shelve命令可以把指定的或全部的铺铜暂时移除

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