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mega162+cf卡自制MP3 怎么读寄存器 cf卡位True Ide模式

楼主(2010-03-08):
主要代码如下: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3.4 Standar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8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Date    : 2010-3-7
Author  :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162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8_t char
#define uint16_t int
#define uint32_t long int

#define  CF_DATA_REG 0
#define CF_ERROR_REG 1
#define CF_FEATURE_REG 1
#define CF_SECTOR_COUNT_REG 2
#define CF_SECTOR_REG 3
#define CF_LBA_0_7_REG 3
#define CF_CYLINDER_L_REG 4
#define CF_LBA_8_15_REG  4
#define CF_CYLINDER_H_REG 5
#define CF_LBA_16_23_REG 5
#define CF_HEAD_REG  6
#define CF_LBA_24_27_REG  6
#define CF_DRIVER_REG  6
#define CF_STATUS_REG  7
#define CF_COMMAND_REG 7

#define CCF_DATA_REG                PORTC&=0xf8
#define CCF_ERROR_REG               PORTC=(PORTC&0xf8)|0x01
#define CCF_FEATURE_REG             PORTC=(PORTC&0xf8)|0x01
#define CCF_SECTOR_COUNT_REG        PORTC=(PORTC&0xf8)|0x02
#define CCF_SECTOR_REG              PORTC=(PORTC&0xf8)|0x03
#define CCF_LBA_0_7_REG             PORTC=(PORTC&0xf8)|0x03
#define CCF_CYLINDER_L_REG          PORTC=(PORTC&0xf8)|0x04
#define CCF_LBA_8_15_REG            PORTC=(PORTC&0xf8)|0x04
#define CCF_CYLINDER_H_REG          PORTC=(PORTC&0xf8)|0x05
#define CCF_LBA_16_23_REG           PORTC=(PORTC&0xf8)|0x05
#define CCF_HEAD_REG                PORTC=(PORTC&0xf8)|0x06
#define CCF_LBA_24_27_REG           PORTC=(PORTC&0xf8)|0x06
#define CCF_DRIVER_REG              PORTC=(PORTC&0xf8)|0x06
#define CCF_STATUS_REG              PORTC=(PORTC&0xf8)|0x07
#define CCF_COMMAND_REG             PORTC=(PORTC&0xf8)|0x07

#define CF_CMD_DIAGNOSTIC        0x90    //诊断
#define CF_CMD_IDENTITY            0xec    //读CF卡信息
#define CF_CMD_READSECTOR        0x20    //读扇区
#define CF_CMD_SETFEATURE        0xef    //设置特性
#define CF_CMD_SLEEP            0x99    //进入Sleep模式(省电)
#define CF_CMD_STANDBY            0x96    //进入Standby模式
#define CF_CMD_WRITESECTOR        0x30    //写扇区

#define CF_LBA_MASTER            0xe0
#define CF_LBA_SLAVE            0xf0

extern uint16_t CF_DataOffset;
extern uint32_t CF_CurrentLBA;

uint16_t CF_DataOffset;
uint32_t CF_CurrentLBA;

void outb(char reg,char data)//把data写入reg寄存器函数
{

switch (reg) //选择寄存器
{

case CF_DATA_REG: {
CCF_DATA_REG;
break;}
case CF_ERROR_REG: {CCF_ERROR_REG; break;}
//case CF_FEATURE_REG: {CCF_FEATURE_REG; break;}
case CF_SECTOR_COUNT_REG: {CCF_SECTOR_COUNT_REG; break;}
case CF_SECTOR_REG: {CCF_SECTOR_REG; break;}
//case CF_LBA_0_7_REG: {CCF_LBA_0_7_REG; break;}
case CF_CYLINDER_L_REG: {CCF_CYLINDER_L_REG; break;}
//case CF_LBA_8_15_REG: {CCF_LBA_8_15_REG; break;}
case CF_CYLINDER_H_REG: {CCF_CYLINDER_H_REG; break;}
//case CF_LBA_16_23_REG: {CCF_LBA_16_23_REG; break;}
case CF_HEAD_REG: {CCF_HEAD_REG; break;}
//case CF_LBA_24_27_REG: {CCF_LBA_24_27_REG; break;}
//case CF_DRIVER_REG: {CCF_DRIVER_REG; break;}
case CF_STATUS_REG: {CCF_STATUS_REG; break;}
//case CF_COMMAND_REG: {CCF_COMMAND_REG; break;}

   };
  PORTD.7=0;
     PORTD.6=1;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delay_ms(10);
     PORTD.6=0;
    PORTD.7=1;

     #asm("nop")
     #asm("nop")
     #asm("nop")

     DDRA=0xff;
     #asm("nop")
     #asm("nop")

     PORTA=data;
     #asm("nop")
     #asm("nop")
     delay_ms(10);

}

uint8_t inb(char reg)//读寄存器函数
{
     char data_buf;

switch (reg)
{
case CF_DATA_REG: {
CCF_DATA_REG;
break;}
case CF_ERROR_REG: {CCF_ERROR_REG; break;}
//case CF_FEATURE_REG: {CCF_FEATURE_REG; break;}
case CF_SECTOR_COUNT_REG: {CCF_SECTOR_COUNT_REG; break;}
case CF_SECTOR_REG: {CCF_SECTOR_REG; break;}
//case CF_LBA_0_7_REG: {CCF_LBA_0_7_REG; break;}
case CF_CYLINDER_L_REG: {CCF_CYLINDER_L_REG; break;}
//case CF_LBA_8_15_REG: {CCF_LBA_8_15_REG; break;}
case CF_CYLINDER_H_REG: {CCF_CYLINDER_H_REG; break;}
//case CF_LBA_16_23_REG: {CCF_LBA_16_23_REG; break;}
case CF_HEAD_REG: {CCF_HEAD_REG; break;}
//case CF_LBA_24_27_REG: {CCF_LBA_24_27_REG; break;}
//case CF_DRIVER_REG: {CCF_DRIVER_REG; break;}
case CF_STATUS_REG: {CCF_STATUS_REG; break;}
//case CF_COMMAND_REG: {CCF_COMMAND_REG; break;}

};

     PORTD.6=0;

      PORTD.7=1;
     #asm("nop")
     #asm("nop")
     #asm("nop")
     delay_ms(10);
     PORTD.6=1;

     PORTD.7=0;
     #asm("nop")
     #asm("nop")
     #asm("nop")

     DDRA=0x00;
     #asm("nop")
     #asm("nop")

     data_buf=PINA;
       #asm("nop")
     #asm("nop")
     delay_ms(10);

     return  data_buf;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char data;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Crystal Oscillator division factor: 1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0;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A=0x00;
DDRA=0x00;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B=0x00;
DDRB=0xff;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C=0x00;
DDRC=0x00;
DDRC.0=1;
DDRC.1=1;
DDRC.2=1;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0;
DDRD=0xc0;

// Port E initialization
//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E=0x00;
DDRE=0x0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Timer/Counter 3 initialization
// Clock value: Timer 3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FFh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OC3A output: Discon.
// OC3B output: Discon.
// Timer 3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3A=0x00;
TCCR3B=0x00;
TCNT3H=0x00;
TCNT3L=0x00;
ICR3H=0x00;
ICR3L=0x00;
OCR3AH=0x00;
OCR3AL=0x00;
OCR3BH=0x00;
OCR3BL=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2: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0-7: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8-15: Off
MCUCR=0x00;
EMCUC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E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while (1)
      {
              outb(CF_ERROR_REG, 0x11);//先写出数据
      DDRA=0x00;

      data=inb(CF_ERROR_REG);//再读入数据
      DDRB=0xff;

      PORTB=data;//读入的数据由PORTB输出

      // Place your code here

      };
}

prtues7仿真 编译器是CodeVision(2008那个版本的)ourdev_537189.zip(文件大小:17K) (原文件名:图与c文件.zip)

楼主:
高手帮忙看下为什么读不出来寄存器

楼主:
是读cf卡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