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有块3.7V的锂电池,如何给它充电,如何测量它的供电电流大小

楼主(2010-03-08):
身边有块3.7V的锂电池,如何给它充电,如何测量它的供电电流大小?

网友:
有专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网上搜下,一大把。

网友:
充电可以用街头卖的万能充充,电流大小有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测

网友:
街边的万能充能冲3.7V 10AH 的大锂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街边的万能充能冲3.7V 10AH 的大锂电吗?

能,如果你不嫌慢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没试过,,这块电池是MP3上的

网友:
找个稳压稳流电源,一个万用表。
把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好,4.15V比较保险。调好。
然后短路,调节限流到电池容量左右。比如800MAH的电池就800MA以内。
然后夹上电池开始充电。等电流下降到10%容量时,结束就行了。

网友:
用专门的充电管理芯片啊  我公司就电源管理IC的设计公司,电池容量不大可以用4054,大的就可以用我们的TP4056,充电电流可达1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没试过,,这块电池是MP3上的

10AH的~~你的MP3可真大

网友:
你的电池哪里来的?

网友:
10AH,太夸张了吧!那肯定不是随身携带的MP3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