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断电问题

楼主(2010-03-08):
在使用DS1302的时候装上备用电池,走时正常,断电后DS1302仍然保持走时状态,但是当接上电源走时正常的时候拔掉备用电池,然后断电,上电后DS1302一直显示为2000-01-01:00:00:00-01,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的情况,请了解者指教。

网友:
是否初始化程序重复调用或者初始化错误?

网友:
把掉备用电池又把系统断电,1302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
搭车问一下:
新买的DS1302未初始化时,读出来的数据是怎样的,表示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几时几分几秒?
是2千年之后, 还是2千年之前的?

网友:
未初始化能读出来么

楼主:
【2楼】 little Monkey
那就是说拔掉电池后断电时钟不运行属于正常对么?

网友:
未初始化读出的数据不会变,能让1302跑起来的应该都知道有个初始化代码
5L,你认为拔掉电池又断电时钟还能靠什么运行?

楼主:
大家见笑了,弱弱的问一句:难道DS1302不在断电的时候写入当前值么,然后下次上电的时候只要不写入就重新读取上次的值么??
那市场上所见的万年历要是备用电池没电了,也未上电的时候靠什么去校验时间,是不是通过设置时间来写入初始化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见笑了,弱弱的问一句:难道DS1302不在断电的时候写入当前值么,然后下次上电的时候只要不写入就重新读取上次的值么??
那市场上所见的万年历要是备用电池没电了,也未上电的时候靠什么去校验时间,是不是通过设置时间来写入初始化值啊??

1302内部是RAM,写在哪里?就算写入当前值,你认为这个时间是准确的吗?而且重新上电的时候寄存器恢复默认值,启动位也是关闭的,时间不走。既然1302内部是RAM,断电的时候RAM是随机的,那么只要在RAM中写几个字节,每次系统上电检查这几个字节,如果一致,说明没有掉电,如果不符合,那么就初始化1302。就算1302能写入当前值,你不是也要读取一次么?

网友:
备用电池那里并联一个大电解电容(几千uF)就可以走时几个小时了。

供电和备用电池同时掉电时RAM数据丢失,显示的时间就是你软件初始化的时间。

网友(2010-05-20):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05-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这是长时间掉电后数据丢失,再上电就显示2000年01月01日00:00:01吗?这是软件的初始值,还是芯片出厂的初始值?

网友:
不正常。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