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TZ1000和金属箔电阻统计升压的10.00000V电压基准研制(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0-03-08):
前言:

在做出了7V基准之后,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做10V,10V基准相对于7V的好处不言自明,但当时因为自己涉足不深,只能回答我没有能力做10V。在一次偶然的数据分析之后,突然发现了一种现有条件下可以尝试的方法。

这是一个很花时间的项目,至少要花1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结。所以,内容会一直更新,包括旧帖子也会修改。

目前,我的目标定得很高,挑战FLUKE公司的专业电压基准FLUKE 734A,该基准目前仍然在生产出售,在计量单位和研究机构中可能是装备量最大的10V基准源。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难搞的项目,很难保证会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就算最后失败,整个过程中肯定也有一些东西值得大家去参考。成功了可以学习,失败了可以鉴戒。

楼主:
电压基准简介:(以下部分资料和照片摘自lymex的文章,或者FLUKE网站)

    目前在役的商品电压基准主要有以下几种,这些基准大都使用SZA263(LTFLU-1)或者LTZ1000做为基准,SZA263(LTFLU-1)构造上的特点使它可以有专门的电路出10V,而LTZ1000电路的输出电压是7V,如果要输出10V电压需要使用另外的电路把7V升压成10V,常用的有运放升压和PWM升压。

FLUKE 732B/734A

    FLUKE732B用了SZA263作为基准,SZA263是一个可以和LTZ1000媲美的基准元件,最早是由德洲仪器生产,后来是摩托罗拉,最后是LT生产,LT生产时改名LTFLU-1,LTFLU-1和SZA263完全通用,内部结构LTFLU-1比SZA263多了个保护二极管而已,据说这个元件的生产商只能提供给FLUKE公司,因此这个元件一般出现在FLUKE的仪器里,SZA263是非恒温基准,但可以通过调节电流找到零温度系数点,因此精心调校后再加板级恒温可以获得非常优秀的性能,据说因为SZA263的应用电路是闭环控制,可以获得很好的短稳和噪音。但致命的是FLUKE 732B是使用FLUKE的两个金封线绕电阻升压,最后的10V依赖这个电阻的稳定性,该电阻具有3PPM/年的老化,因此就算SZA263再优秀,最后的指标受限于电阻,FLUKE 732B也只能获得2PPM/年的稳定性。

4个电气和机械独立的FLUKE 732B装在一起组成FLUKE 734A,4个一组增加对比的信度!

FLUKE(韦伏特克 Wavetek) U7000

   韦伏特克U7000也是采用了LTZ1000作为基准,通过升压输出10V,他的升压电阻选用了多个串并联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统计电阻升压,多个电阻的串并联组成一个电阻,根据统计原理,电阻的不确定性相互抵消,可以获得比单个电阻更加优秀的性能。再加上其它一些设计,使7000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基准。

   韦伏特克被FLUKE收购之后,这个东西也被改名FLUKE WU7000系列继续生产销售。

迪特朗 Datron 4910

     Datron 4910的7V组件产用了LTZ1000CH,它是在LTZ1000推出一年后就研制出的,迪特朗公司的创新性可见一斑。它利用了所谓的PWM技术完成7V---10V的转换,PWM的占空比调节稳定性高,因此长期稳定性远远优于电阻升压,获得了优于1PPM/年的老化指标,实际指标更好,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过一个4910,18年才漂移2.5PPM。PWM技术复杂,非一般人能够搞定。

高联 Guildline4400

     加拿大高联的Guildline4400用了LM329作为基准,LM329的指标貌不惊人,但高联用8个经过筛选的LM329并联平均的方法大大减低了噪音,增加了长期稳定性,仍然获得了优于2PPM/年的老化指标。

下面是lymex绘制的Guildline4400原理简图:

****************************************************

     由于目前我偶然得到了大量的AE金属箔电阻,闲暇时看数据时发现这些电阻在多个统计平均后,数据有很好的一致性,于是就诞生了产用统计电阻升压的想法,U7000里面可能产用了质量较好的电阻,只要十几个平均就可以了。我得到的这批AE塑封金属箔电阻是普通的XT级别。温漂和老化都不是很好,因此尽可能选用多的电阻进行统计平均,以期得到温漂和老化的高度一致性。

    以下是1994,1995年的电阻抽测,这些电阻有15年的老化时间,只有极少量超标,可见AE塑封金属箔电阻的老化特性是比较优秀的。

    以下是我对其中0230批次的抽测情况,02年以后的AE电阻产用了新工艺,失效情况大大减少,抽测了400多个,只有1个失效,5个超标,去除失效超标后的数据如下:

   少量抽测的分布,阻值分布比较均匀:

   大量电阻的统计分布,典型的正态分布曲线: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AE金属箔电阻老化趋势是电阻变大。

    随机抽出其中的50个一组,求平均,平均值的一致性较好,这些电阻已经有近8年的老化,(不太严谨的想法)假设他们刚生产出来时平均电阻是相同的,那8年它们后的最大差别是12PPM.如果折算成互差就是1.5PPM/年。作为分压电阻,不在乎绝对值的变化,只要两个电阻的变化一致就可以了,如果这些电阻进行精选,那结果会更好。

最后决定采用11.3K(56个10K电阻串并联),4.5K(55个10K电阻串并联)作为分压电阻,电阻进行精选,希望分压比能稳定在1PPM/年之内。

楼主:
项目的规划和准备

整个装置分为三大部分:7V基准,7V--10V升压电路,电源部分

7V基准采用LTZ1000,外围阻容元件选择能够得到的最优质元件,用来保证优秀的长期稳定性,关键电阻采用金封金属箔电阻!不拘泥于LTZ1000的典型应用电路,对该电路的各元件参数对输出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实验,尽可能的降低噪音。对整体的布局进行优化,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高稳低噪7V组件。

10V升压部分参考WU7000,采用统计电阻升压,迫于条件,统计电阻采用日本AE塑封金属箔电阻,因为塑封金属箔电阻的性能欠佳,目前初步确定用130个左右的电阻进行统计升压,尽可能做到老化和温漂一致,保持升压的稳定。

电源设计成220V市电和电池可以切换的两种供电方式。

目前计划制作6套10V,其中4套仿照FLUK 734A,4组并联(机械和电气上完全独立),同时加电源组。另外两套类似FLUKE 732B独立测试或者使用。

***********************

元件的采购是件很费心的事情,到目前采购了一部分,已经花费了6000多元,估计整体造价要超过10000元。

7V基准计划产用LTZ1000CH,因为测试中发现LTZ1000CH比LTZ1000ACH更加稳定(我的测试技术有限,不一定准确)。准备了4个88年的LTZ1000CH和2个96年的LTZ1000CH,另外还打算做几个LTZ1000ACH作为对比,尤其是一个白脚的LTZ1000ACH,为什么产用拆机元件而不用全新元件呢?除了价格和货源之外,老元件具备更好的老化历史。这些元件共花费700元左右。

7V周边电阻选用AE全新金属箔电阻,其中关键元件产用金封电阻,以期达到优秀的老化性能。这些电阻共花费1500元左右。

7V用的运放产用LT1013AMJ8,7V--10V运放产用LT1012MH或者AD707。这些运放花费600元。

作为统计升压用的二手AE金属箔电阻,共1500只,从这些电阻中筛选出大约800个使用,为什么使用拆机电阻,除了价格因素以外,这些老电阻有7年以上的老化时间,性能更加稳定!些电阻共花费1500元。

作为高精度电压基准,热电动势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特地购买了POMONA的3770低热接线柱,POMONA是FLUKE旗下的生产接线柱的子公司,3770可能是目前能买到的最好的低热接线柱了,零售价高达160元/对,我是团购来的,价格相对便宜,116元/对,这12对共花费1400多元。

FLUKE双屏蔽变压器,减少电网干扰信号的串入,可惜只有两个,看看能否仿制

楼主:
基于LTZ1000的高稳7V基准的制作(部分以下照片摘自lymex的文章):

去年我曾经制作过一个版本的LTZ1000套件,这个套件共制作成品或着散件76个,其中除10套自己留用测试外,其余全部转让出售。这个版本是在我接触基准初期设计的,从设计、元件购买到制作出成品总共才花了不到2个月时间,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也没有很好的设备,存在缺陷是在所难免的,这个版本是先买元件,根据元件设计电路的,很多地方冗余,不得已而为之。导致PCB面积过大,走线过长,很容易引入噪音。最近搞到了一批全新的AE电阻,决定用全新AE电阻做出新版的7V组件,力求达到优秀的长期稳定性,低噪音。为10V准备一个优秀的“源头”。

我的早期版本7V基准:

先参考现成仪器的7V组件:

HP3458 八位半万用表内部的7V基准,使用LTZ1000ACH,关键元件使用了VISHAY的塑封金属箔电阻:

爱德万Advantest R6581T 八位半万用表的7V基准,使用LTZ1000CH,关键元件使用了AE的塑封和金封金属箔电阻:

迪特朗4910电压基准和FLUKE 8508八位半万用表的7V基准,使用LTZ1000CH,关键电阻选用了VISHAY的孪生金属箔电阻:

LT的超级稳压芯片LTZ1000好像是在87年推出的,ACH和CH貌似同时推出的(我曾经看到过88年的LTZ1000ACH),目前流行的看法是LTZ1000ACH比LTZ1000CH更好!为什么以上三个组件有两个选用了LTZ1000CH而不选用LTZ1000ACH?尤其是迪特朗4910电压基准的组件也选用了LTZ1000CH,我的设想是LTZ1000CH可能有更好的长期稳定性,因为两者的价格差别不是很大,作为最核心的部件,不可能为了妥协价格去采用低级别的元件。

LTZ1000CH和LTZ1000ACH的芯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唯一的差别是LTZ1000ACH的硅片底部垫了层东西,用于增加热阻,这样外界的温度变化对硅片的影响就更小,而且芯片的恒温加热功率可以更小,但正是这个隔热垫增加了不确定性,可能要影响到它的老化性能。迪特朗是在LTZ1000推出1年后就推出了4910基准,当时选用LTZ1000CH估计就是有这方面的担忧,到目前为止,LTZ1000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到底LTZ1000ACH好还是LTZ1000CH好应该已见分晓,如果后期的迪特朗1281和FLUKE 8508的组件里还是选用LTZ1000CH,那可能就是LTZ1000CH的性能更优,否则肯定被LTZ1000ACH代替了。

资料缺乏,到底是LTZ1000ACH好还是LTZ1000CH好,我也只能猜测而已,根据感觉(有点荒谬,但是在是无奈!),我还是选择了LTZ1000CH作为这次7V组件的基准。

LTZ1000外围元件对基准输出的影响。。。。。。。。

楼主:
7V--10V升压部分的制作

楼主:
第一个试验品及测试

楼主:
整机制作

楼主:
权威测试

网友:
终于不占位了吧

网友:
JJ!6871性能怎样?能介绍下吗?

楼主:
你的那个夹在中间的帖子我删掉了,不好意思

6871我觉得不适合你购买,它是基于1N829升压的非恒温基准,温漂很大,长期稳定性不行,第7位一直跳个不停,至少跳3个字,如果要7位必须用GPIB卡采集数据然后取平均值。好用的GPIB卡也很难得到,更要命的是它用来校准的电压需要18V,很难得到18V基准电压,据说可以用10V等整数来校准,但是我没有尝试,可以肯定的是LTZ1000的7。XXXXXV是绝对不可以校准的,所以你很难得到绝对的准确值。

我买它的目的是用来测试基准的短期稳定性,就是噪音,平时的测试和校准,我都用3456的,昨天我在做10V,3456在晚上的12个小时最后一个字都没动一下。这样的性能,就是34401也不一定有的,我还是建议你不要买6871,去买3456吧,这东西很难买,但只要多留意,还是会碰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那个夹在中间的帖子我删掉了,不好意思
6871我觉得不适合你购买,它是基于1N829升压的非恒温基准,温漂很大,长期稳定性不行,第7位一直跳个不停,至少跳3个字,如果要7位必须用GPIB卡采集数据然后取平均值。好用的GPIB卡也很难得到,更要命的是它用来校准的电压需要18V,很难得到18V基准电压,据说可以用10V等整数来校准,但是我没有尝试,可以肯定的是LTZ1000的7。XXXXXV是绝对不可以校准的,所以你很难得到绝对的准确值。
我买它的目的是用来测试基准的短期稳定性,就是噪音,平时的测试和校准,我都用3456的,昨天我在做10V,3456在晚上的12个小时最后一个字都没动一下。这样的性能,就是34401也不一定有的,我还是建议你不要买6871,去买3456吧,这东西很难买,但只要多留意,还是会碰到的。

谢谢JJ!我还想入手一台呢。看来还得去找34401A

网友:
便宜又好用的 GPIB 卡 jj 你不是买到了吗 :D 你有试过在 LabVIEW 下用没有?我这里是 x64 没办法试。

3456...怨念之一,自从去年 10 月 16 日我因为去阳台焊几个东西错过那台便宜又靓的 3456 之后,价格看涨,前几天那台在 38 那边出的价那么高还叫走宝,哎。eBay 上倒是有不少价格合适的 3456,就是联邦快递太贵呀,上面还有我想要的 44492A 呢。

楼主:
这两天忙一直没机会试呢!!!
感觉6871不好,我都想出掉呢。

网友:
出掉 6871 那你怎么观测噪声表现阿 :D 虽然我也是打算观测一下噪声表现之后就出掉 6871 的,所以 【18楼】 huwuzhao 前方 这里就有两台准备要出的 6871 哦 :)

对 1 号程序略作修改,做成同时采集两台 3457 + 6871 的,不知道 jj 有没有兴趣,你可以同时采集两台 3456 + 6871 作为对比 :)

从 3V 的 MAX6126 采集结果看来,6871 还真的不容乐观(所有的 PLC = 10;3457 触发为 SYN,6871 为 AUTO)

网友:
这帖太强了。学习

楼主:
我,,,,,PC水平太菜了,你的程序在我电脑上打不开,呵呵。

网友:
我...  :(、、、

你的电脑用的是什么 OS,有没有 .Net Framework 环境?,因为现在已经是 .net 时代,所以我也与时俱进用 .net 来写了嘛 :) 如果没有 .Net Framework 那么只能去微软下载安装了,我是在 Win7 x64 + VS 2008 环境下编写测试通过的。如果你使用 Windows 7,应该可以直接执行不会有问题(但要先把 Contec GPIB 卡驱动安装好)

其它 OS 需要下载的 .Net Framework: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333325fd-ae52-4e35-b531-508d977d32a6&DisplayLang=zh-cn

不过最简单的就是在微软下载免费的 VB Express,不仅可以安装好所有需要的环境,你还能对我的代码做出符合你使用需要的修改来用(能不能编译我就没试过,不过自己用的话不编译问题也不大嘛),单独下载并在线安装 VB Express 体积小速度快,不比安装上面那个什么 .Net Framework 差多少。不过如果你有 VS 2008 光盘,装它最简单啦。

VB Express,是免费的:
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Downloads/#2008-Visual-Basic

网友:
有更新了,进来学习

网友:
JJ烧得不轻呀。

网友:
6871是1n829A基准,没错,是优于LM339A的噪音和稳定性的。
6871的实际温度系数小于34401A,有测试条件的可以测试一下。
3456A的第7位,当然是不显示的,是典型的4四舍五入。第7位如果小于5,在6位不显示,如果大于5,第6位增加1个字。也就是说,是没有办法测量到10微伏以下的信号的。
6871第7位跳2到3个字,对5微伏以下的信号是可以良好跟踪的。如果50NPLC,可以良好跟踪到2微伏。同样34401A采集可以到7.5位,但是第7位的跳数大于8个字,设置10个字,也就是说,7位没有实际意义。估计主要是LM399A的噪音所致。
另外,如果同学在测试发现跳数大,首先要排除自己的基准的噪音问题。是否确实足够低,不是表所致。

网友:
强帖留名,等看1PPM年老化。

网友:
大成本的製作, 密切關注發展中...

楼主:
FLUKE的双屏蔽变压器购买中,,,,,,,,,

我在想,是否应该给系统加一个磁饱和隔离变压器,用于滤除电网噪音。这东西从来没有用过,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磁饱和变压器的具体原理和实际效果!

FLUKE 旧变压器到货,可惜只有两个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6271&bbs_page_no=1&bbs_id=3057

该实验电路最近一直工作,气温从原先的7.4度上升到15度。7.4度的时候是调整到10.00000V,15度时电压时10.00002V,目前无法确定2PPM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大多数原因是温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温度系数是0.3PPM/度左右,电阻需要温度系数筛选了或者恒温了。也可能是电阻焊接后的热冲击恢复。再等待测试,等气温再变化,最近一直恒温在15度左右,电压也一直稳定在10.00002V。

网友:
我那个同批次的 5 个测试表明即使是同批次电阻温度系数也不尽相同,当然后续的实验我打算等回去拿泡沫箱子过来再做,这段时间则做好准备,比如测温电路什么的,因为不是用 llycom 大的卡,就只能自己做一个测温电路了,顺便把万用表的 TRIG 和 COMP 也接到电脑上,这样程序工作起来应该会更妥当。

上次跟你说的复用器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我想了一下自己做也很容易,我已经用 M8 和几个松下的信号继电器做了一个了,用串口控制的,可以和我写的那个 GPIB 卡的程序写在一起用,不过我用的继电器热电势是 5uV,指标不太好,但用在大温度范围测试电阻上我想可能还可以吧,不知道 jj 你有没有兴趣?

网友:
学习中,先预定一个成品

楼主:
我那个同批次的 5 个测试表明即使是同批次电阻温度系数也不尽相同,当然后续的实验我打算等回去拿泡沫箱子过来再做,这段时间则做好准备,比如测温电路什么的,因为不是用 llycom 大的卡,就只能自己做一个测温电路了,顺便把万用表的 TRIG 和 COMP 也接到电脑上,这样程序工作起来应该会更妥当。

上次跟你说的复用器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我想了一下自己做也很容易,我已经用 M8 和几个松下的信号继电器做了一个了,用串口控制的,可以和我写的那个 GPIB 卡的程序写在一起用,不过我用的继电器热电势是 5uV,指标不太好,但用在大温度范围测试电阻上我想可能还可以吧,不知道 jj 你有没有兴趣?

***************8
最近工作忙死了,这方面基本停下来了,我有自保持继电器,从3块爱得万R6551上拆下的,有9个,可以转你一两个。

学习中,先预定一个成品
*****************************
这个东西不供应套件和成品!

网友:
跟lz继续学习

网友(2010-11-12):
向高人致敬!

网友:
磁饱和变压器:

电源的滤波是关键,包括交流滤波、直流滤波,按照高精度微信号放大器浮地设计电路结构,变压器推荐全屏蔽变压器。
温度场稳定能否使用瓷外壳内封硅橡胶?
电源滤波电容推荐三洋OS,寿命长,等效阻抗低。

请教jj3055高手,REF-02CS能做到BCD码多少位的基准电源?谢谢,用的是拆机件。

楼主:
REF02我测试过金封的,性能很不错,温度系数可以达到5PPM/K,但是初始精度不是很理想,可能是片子本身的精度问题,也可能是后期老化导致的。所以不建议在精度高的场合使用。

塑封的我测试过一片贴片的,性能一般般。只能说它适合一般用途,0.1%的精度是可以保证的。

如果要求高,我推荐MAX6325和MAX6350,不管温度系数还是老化,都是很不错的,温度系数可以到1PPM/K以下,我认为0.01%的长期精度可以保证。

网友(2010-12-14):
向高人致敬,学习中。也想做一个高标准电压基准,直流部分:1OV(1OPPM/Y),1.0186V(15PPM/Y),1V(15PPM/Y),在这个基础上做线性分压5PPM。交流部分还没定。

网友(2011-07-04):
取经,念佛,盼成仙!

网友(2011-11-12):
套件出了没?

网友:
拜山头的!

网友(2013-04-21):
支持LZ搞科研

网友(2015-04-24):
如果没有后续,虎头蛇尾就可惜了!

网友B(2019-11-12):
好文章,mark 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文章,mark 参考

我去,这么老的帖子被你翻出来

网友(2019-12-25):
已收藏,坐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