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兄搞过塑料光纤通信呀?发射头和接收头用什么器件呀?

楼主(2010-03-08):
好像发射头用LED就可以,接收头不知道用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原来没接触过,网上找半天也没合适的原件,急呀
其实就只要光纤传输一下开关量信号,没有通信那么复杂

网友:
激光就可以吧

网友:
把光驱的光头改改  用

网友:
这个东西你如果要专业一点的话,你买光纤插座就可以了,它可配对的,一边接收一边发射。

楼主:
不需要那么专业,其实就是传输一个开关信号过来
我看到别人的发射头就是一个看上去像普通发光二极管一样的东西,接收头是一个顶部透明的也像发光二极管那么大的东西,有三条腿,好像是个感光元件

楼主:
主要是那三条腿的感光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松下RX178和TX178

网友:
简单的光敏电阻套上一个热缩管,也可用来做接收。

网友:
TOTX173,TORX173

网友:
上安捷伦现在叫安华高找吧,变频器上有的很多

楼主:
像声光控灯或者开光中的感光元件是什么型号的呀?应该也可以用到这个地方的

网友:
把光藕封装磨开试试

网友(2015-03-04):
楼主你好,请问找到合适的发射管和接收头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