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usb芯片 CH376的应用经验

楼主(2010-03-08):
CH376官方的数据手册和demo代码条理性不是很好.希望有成功应用过的朋友谈谈使用经验.

网友:
经验就是不停的试

网友:
还好啊,,我使用的不错啊..

网友:
你那儿不会 问哪儿 不就得了

楼主:
现在我运用的是ch376的spi操作模式。通过c8051f330单片机io口模拟spi ,host初始化成功。之后检查u盘连接就过不去了。而且还引起单片机复位,我是软件查询ch376中断脚int的。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已经搞定.原来是库函数中的一个宏函数没有定义在.h里面.导致很多地方调用时, call了一个无效地址.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是波特率改变设置后错误, 不知道那个知道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1-05-20):
沁恒的软件指导方面做得是有点差,示例代码乱。

网友(2012-09-27):
就是啊,客服还爱理不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