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成品电调上,为什么N管和P管混用啊? 有什么好处?单一种不行吗?

楼主(2010-03-08):
如题

谢谢解答

网友:
n管导通,p管截止,防止同时导通,我的理解,没看到电路。

网友:
因为上P下N的电路简单。

如果用双N的MOSFET要导通上桥臂的话需要双电源或者自举电路。

网友:
两只N管,接VCC那只要比VCC高的驱动电压,要么用升压电路,要么用“自举”,反正要加额外元件。
如果接VCC那只用P管,就不用升压了。

楼主:
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缺点就是P管价格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