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会让两个笔记本通过无线直接连成局域网?

楼主(2010-03-08):
在GOOGLE上看了 无数文章,都不行,从下午5点弄到现在。

两个本子,都能找到 其他的网络信号。

也曾经连在了一起,但是就是互相PING 不通。。。

谁有一定可以的办法?

网友:
ping不通的话, 要把防火墙关掉。。   ,,

网友:
我不会说,只会弄。

楼主:
说实话 都关了~~~  两个防火墙  就是不能连接

我怀疑那个新拿来的本子,无线网卡有为问题

网友:
我不懂 帮顶 我想知道一个无线路由加几个无线网卡是不是就可以联机打魔兽了 星际也行

网友:
有路由器在的模式肯定没有问题。

两个笔记本无线网卡用AD Hoc连接的话,不一定非常稳定,同品牌的还行;否则经常连不上。以前试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
1、打开你的无线网络连接属性。
 2、点中右下角的高级按钮设置,选中最下面的“仅计算机到计算机” 和最下面的“自动连接到非首选的网络”。

 3、回到第一步的界面,点中首选网络下面的添加按钮,自行输入网络名,本例中为“IBMNB01”,将“自动为我提供密钥”的对号去掉,将数据加密选项改成“已禁用”,确定返回。

4、进入主机无线网卡的 TCP/IP 属性,输入IP地址和子网掩码,此例中IP地址为 192.168.0.1,掩码为 255.255.255.0,其他不用输入。

5、进入副机的无线网卡 TCP/IP 属性,将IP地址和DNS地址全部选为自动获取,确定即可

6、进入主机的那条外网连接,本例为1000M网卡,选中高级属性,点选”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 INTERET 连接进行连接“。

7、接上步,进行连接共享的设置项,根据自己的选择设置,本例中设置见图。

8、确认以上设置后,搜索网络吧。能看到下图,说明已经对联成功了

1、2、3步是主、副两台机器一样的操作,而且要其设置在两台机器上是相同的,否则可能会连接不上。4、6、7是主机专用,5是副机专用。6、7步完成后可能会有一个提示,说是什么”因为IP不同,可能共享网络无法实现什么的,不用理它,确认就行了。
  第8步图片是两台都可以看到的成功画面啦。只要你互ping一下IP,能通就说明可以上网喽。需要一提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第三步里面的数据加密方式是必须禁用的,否则正常联通了,也无法访问,前面不成功的学友们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
已经弄上了,至今原因不明。。。

网友:
可以连上,54Mbps,传文件速度不快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

一个不带无线的路由器 通过有线连接一台带无线的笔记本
通过配置可以使另一条有无线的笔记本 通过这台有线连接的笔记本上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去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