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 ARM中把程序COPY到RAM中运行的一个方法

楼主(2010-03-09):
在GCC ARM中,当需要让程序在RAM中运行时,只需要把函数的段属性定义为.data即可。(注:芯片必须支持从RAM中运行程序)
void test(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data")));
void test(void)
{
    /*用户代码*/
}

网友:
恩,不过这样有个小问题,就是默认.data区没有X属性(当然这个不影响最终到目标板上的执行),
最好是单独放一个区,然后linker script里面单独处理下。
不过lz这个算是GCC的__ramfunc的最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另外,不用单独声明,直接这样:
#define __ramfunc __attribute__((section (".data")))

然后这样用:

__ramfunc void write_flash(void *addr, int len) {
   /* blah blah */
}

移植IAR的程序的时候超级方便。

网友(2011-02-23):
EN,好东西,学到了

网友:
必须要制定后才在ram中运行?对于操作系统下的程序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