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300 与单片机的通讯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10-03-09):
我用单片机给SIM300发送指令时SIM300总是回不对,我用的单片机是430

我想问一下

比如我想发送 AT+CSCA="+8613800311500",145 这一串数字时,应该怎么解码?
下面的解码方式对吗?

tbuf[0]='A',tbuf[1]='T',tbuf[2]='+',tbuf[3]='C',tbuf[4]='S',tbuf[5]='C',

tbuf[6]='A',tbuf[7]='\"',tbuf[8]='+',tbuf[9]='8',tbuf[10]='6',tbuf[11]='1',

tbuf[12]='3',tbuf[13]='8',tbuf[14]='0',tbuf[15]='0',tbuf[16]='3',tbuf[17]='1',

tbuf[18]='1',tbuf[19]='5',tbuf[20]='0',tbuf[21]='0',tbuf[12]='\"',tbuf[23]=',',

tbuf[24]=145

对不对?
就是后面的参数145是按一个字节解码呢,还是按三个字节解码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呢,急啊

网友:
tbuf[24]='1'; tbuf[25]='4'; tbuf[26]='5'; tbuf[27]=0X0D; tbuf[28]=0X0A

楼主:
回复 网友A:
tbuf[24]='1'; tbuf[25]='4'; tbuf[26]='5'; tbuf[27]=0X0D; tbuf[28]=0X0A

tbuf[28]=0X0A 必须有还是可有可无?
我原来试验过,没有这个字节,也不对

网友:
sprintf(tbuf,"AT+CSCA=\"+8613800311500\",145\r");

楼主:
是不是说发送都应该是ASCII码,不会是十六进制数?

楼主:
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买了一个SIM300D的模块,但没有接线图,外围电路都不知道怎么接??楼主能否帮忙给份资料呀!拜托了。herry_1030@sina.com